固定翼双动力,2个1306电机的动力不一致

楼主(2022-02-24):
固定翼双动力,2个1306
电机
的动力不一致,已经做了电调行程的设置,但动力还是不一致,电机运转时,机身向左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两套电调?各自单独接一个通道,混控,偏向的通道做微调。我瞎想的啊

网友B:
将右边桨的尺寸减小一点

网友C:
双发飞机 ,首先要尽量保证所用的电机电调一致,电机上正反桨,不考虑差速转向的话, 螺旋桨尽量往机身靠,减少动力差异的影响,(飞机越小,动力差异会表现越明显)可以接分别两个通道进行差速混控,可以微调混控,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电调也是一样的嘛

网友E(2022-07-14):
是手抛机吗?先抛一下空机能不能飞直。

网友F(2022-10-20):
动力弱的一边往外挪一下电机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