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作品】INAV4.0基础调参教程-基于FDRC F4V3 REVO飞控

楼主(2022-02-24):
    INAV4.0推出后,更新了不少内容。INAV目前作为开源飞控系统对固定翼远航,多轴远航都有较完整稳定的支持。
先强调几点:
     1,固定翼远航可以不需要电子罗盘(目前多数为GPS模块内置),固定翼使用GPS惯导飞行,通过计算短时间内两个不同GPS定位点的数据差异来判断飞行方向。最关键一点,因为固定翼基本不会定点悬停。
     2、多旋翼远航,建议安装带有电子罗盘功能的GPS。罗盘调试较为复杂,本帖不做重点讲解。
     3、空速计非必须安装的传感器模块,当然对飞行数据要求高的玩家可以增加空速计模块,本帖不做重点讲解。

     此次使用飞碟FDRC  F4V3 REVO飞控作为接线讲解平台。本人购买的是不带外置电流计版本,估此次不对电流计设置做讲解(飞行过程中看电池电压变化来判断飞行操作)
     该飞控可以理解为公版Omnibus F4 pro飞控作为设计基础,完全引出9路PWM输出,4路UART串口输出。较市面上常见的Omnibus F4V3飞控的6路PWM输出,3路UART串口更完整。

      本人喜欢使用一片Matek 的分电板加上尼龙螺丝,把飞控叠加成为塔式,即方便电调供电连接,也方便飞控安装调试维护。

     我看看大致的接线推荐:由于飞蝶的F4V3 REVO飞控内置5V模块的线路,与舵机口5V未连接,且目前很多小电调不带5V BEC输出。故更推荐使用分电板5V接到飞控舵机5V供电,确保舵机工作正常。若使用带有5V BEC输出的电调,可不接这条5V线路。参考图如下:

     从飞控正面看,舵机、电调、模拟图传/摄像头均使用2.54 3P杜邦头。接收机,GPS等外设直接焊线连接。

     INAV4.0固件使用INAV4.0调参软件进行设置,若软件版本不对,则无法正常调参设置。
     固件刷写的教程已经很多,按住BOOT键连接USB线,INAV软件显示DFU工程模式,加载固件,刷写。案例很多,这里不做重复介绍,请参考我其他教程贴。
     提示:固件刷写,请提前把所有串口设备与飞控断开连接,避免出现固件刷写冲突。
    固件刷写完成,软件正常与飞控连接,先进入混控页面。

     上图为固定翼模式选择,有飞翼模式,传统布局模式,V尾模式,玩家根据机型来选择,选择类型,点击“加载应用”,后面保存重启即可。

     如上图,这是飞翼模式的混控。

    如上图,这是多旋翼模式的混控,记得点击“混控使用向导”

     如上图,这是多旋翼模式的电机顺序,点击“应用”。

     混控加载完,即可在“设置”页面看到所选择机型的姿态反馈,下图为传统固定翼模式

    下图为多旋翼模式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遥控飞控或者飞机,来判断姿态反馈是否正常,标准为对尾观察,手上晃动飞控或者飞机,查看软件显示的姿态反馈。若需要调整飞控安装方向,需要在配置页面进行设置。

   选择“校准”页面,对飞控进行6面校准。点击“校准加速计”,根据提示依次对飞控的6个面贴地进行校准。校准完成,可以看到6个面的校准反馈确认。保存重启即可

    进行端口设置,如下图:

    我们需要对外设设备进行端口设置,飞控默认的SBUS与UART6的RX连通,所以建议使用SBUS接收机的玩家打开串口6作为接收机使用。GPS模块接到UART3接口,GPS TX接飞控RX3,GPS RX接飞控TX3。

     若用户使用DJI高清数字图传,建议把天空端的TX接到飞控的R1,天空端的RX接到飞控的T1。端口设置如上图。

    现在到配置页面,如下图:

     若调整了飞控的安装朝向,请参考上图设置。

     勾选“启动GPS导航”,把安装的GPS模块启动。

     其他常用的配置设置参考上图。最后点击“保存并重启”
      端口设置正常,在软件最上方的各项设备自检会提示,如下图:

     失控保护设置

      绝大多数玩家都会选择勾选“自动返航”保存

      进阶调整

    用户根据项目提示进行设置即可

       在最大导航倾斜角度及爬升角度这两项,根据飞机动力情况进行调整。

       返航高度默认50米高,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飞行环境进行修改,我一般会选择使用100米高的返航高度,注意,这里的设置单位是厘米。

        其他项目都建议适当调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接收机页面

       我们常用的接收机多为SBUS接收机,根据上图的提示依次进行设置

      若使用黑羊接收机/ELRS接收机,需要把协议选择“CRSF”如上图。

      特别注意,若接收机设置不对,油门值显示885,请检查接收机端口设置及接收机类型设置。

     输出页:如下图

    根据上图的提示勾选对应的选项。

   固定翼模式根据飞机舵机输出的方向适当调整反向,包括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如上图所示

    多旋翼模式需要注意的地方。特别需要关注电调信号线顺序机电机转向。如上图。

    模式。用户根据自己的通道开关使用习惯进行范围添加。

    常用模式为:
     ARM  解锁。设置对应通道值在解锁范围内,飞机解锁,固定翼完成GPS定位则可以推油门起飞。多旋翼一般解锁后电机开始怠速旋转等待油门输出。
     ANGLE  自稳模式  飞控允许的俯仰值,横滚值比较小,适合完全新手使用。
     HORIZON  半自稳模式  飞控在保证飞机水平姿态同时允许玩家更大的俯仰值与横滚值 。
     NAV RTH   返航模式  飞机根据返航设置从当前状态返回GPS定位起飞点。
     NAV ALTHOLD 定高模式  切入此模式,飞机根据当天高度值自动调整油门值予以维持当前高度。
     POSHOLD 定点模式,多旋翼使用模式,飞控根据当前飞行定位点进行定点悬停(建议叠加定高模式)
     NAV CRUSE 航向保持模式  固定翼使用模式,飞控根据当前飞行方向进行锁定(建议叠加定高模式及自稳模式)
     WP 航点模式,飞控根据起飞前规划的航点命令进行飞行(建议叠加定高模式及自稳模式)
     NAV  LAUNCH  手抛辅助模式  固定翼使用模式,启动改模式,解锁后,地面推油门,电机不转。将飞机抛出后,飞机根据抛飞参数进行自动爬升飞行。

     OSD设置:此处主要针对模拟图传摄像头进行设置,

     上图是我比较喜欢的自定义OSD页面,
     需要勾选左边栏目对应的项目,在屏幕中拖动到对应合适的位置即可。
     常规OSD项目为:
       通用列:
电池电压---显示当前动力电池电池电压
Throttle Position---显示当前飞行状态的油门值
Flymode--飞行模式显示
系统消息--显示必要的飞控提醒信息(建议保留)

高度列:
Altitude--显示当前飞行高度
数字式垂直速度表--显示飞机高度变化速度值  米/秒

时间列:
启动时间/飞行时间--显示飞机油门解锁输出后此次通电到当前的已飞行时间

姿态:
Crosshairs---屏幕中心十字架准星
Artificial Horizon---模拟地平线(建议保留)
Horizon Sidebars---模拟地平线侧边栏
Pitch Angle--显示当前飞机姿态俯仰角度(建议保留)
Roll Angle--显示当前飞机姿态横滚角度(建议保留)

GPS列:
地面速度--飞机飞行相对地面的速度
GPS卫星--当前GPS模块接收到卫星数
Longitude--经度值
Latitude--纬度值
Direction to Home--离家方位箭头
Distance to Home--离家距离(重要)
飞行距离--本次飞行的累计航程

地图和雷达
雷达--显示飞机在屏幕地图的相对位置及方向。中心点为起飞点,屏幕上会看到一个游动的三角箭头,箭头指向为飞机前进路径方向。屏幕地图为: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通过飞行方向+离家距离,进行手动操控飞行重要参考值。

CRSF RX统计数据
RX 连接质量%--黑羊接收机/ELRS接收机显示信号质量特有方式。

对应如下图1

下图2

下图3

下图4

OSD页面可以更换字体。点击右下角字体管理器,弹出对话框,选择你喜欢的OSD字体,点击“上传字体”即可。

Cli命令页面

此页为进阶玩家使用比较多,输入DUMP可以看到全部参数
常用参数解释部分如下(转载其他模友设置),仅做参考
iNav基础设置脚本:
# 一般设置
set inav_auto_mag_decl = ON                  #自动磁偏角打开
set gps_min_sats = 6                         #最小GPS数量
set small_angle = 180                        #最大解锁角度,设置为180,飞机在任何角度下都可以解锁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打开后飞机在没有GPS或者任何导航相关模式(比如返航、位置保持等)打开的前提下都不会解锁
set fixed_wing_auto_arm = ON                 #推油门自动解锁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 = 750          #angle模式下最大横滚角度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 = 450          #angle模式下最大俯仰角度
set nav_use_midthr_for_althold = ON          #如果设置为OFF,飞机会记住你的油门值并用它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设置为ON则使用一半油门作为参考来保持高度
# GPS导航功能相关,所有参数只会在导航相关模式中生效
set nav_fw_cruise_thr = 1500                 #巡航油门
set nav_fw_min_thr = 1350                    #最小巡航油门
set nav_fw_max_thr = 1700                    #最大巡航油门
set nav_fw_bank_angle = 35                   #最大倾斜角度
set nav_fw_climb_angle = 22                  #最大爬升角度
set nav_fw_dive_angle = 16                   #最大俯冲角度
set nav_position_timeout =  10
set nav_fw_pitch2thr = 10                    #俯仰油门感度
set nav_fw_roll2pitch = 50                   #横滚油门感度
set nav_fw_loiter_radius = 4500              #盘旋半径
set nav_fw_pos_xy_p = 75                     #位置保持感度
# Auto-launch 自动抛飞
set nav_fw_launch_accel = 1600               #检测起飞的加速度值
set nav_fw_launch_detect_time = 40           #检测起飞的延迟,抛出后过40ms给油门
set nav_fw_launch_thr = 1850                 #起飞油门
set nav_fw_launch_motor_delay = 160          #起飞电机延迟
set nav_fw_launch_timeout = 7000             #70秒后未起飞则自动取消起飞模式
set nav_fw_launch_climb_angle = 25           #起飞角度
set nav_fw_launch_idle_thr = 1000
set nav_fw_launch_spinup_time = 50           #飞控控制从最小油门升到起飞油门的时间间隔,设置稍微大点来减小电调和桨在突然加速中的压力
# 返航功能相关
set nav_rth_alt_mode = AT_LEAST              #返航高度模式,AT_LEAST:保持高度至少在设定值以上,FIXED:固定高度返航
set nav_rth_altitude = 5000                  #返航高度,5000=50米
set nav_rth_allow_landing = OFF              #到达返航点后是否允许降落
set nav_rth_climb_ignore_emerg = ON          #打开后,即使GPS丢星,飞机也会先爬升高度
set nav_min_rth_distance = 500               #最小允许返航的距离
小胖V尾混控脚本:
# mixer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0 100
smix 1 3 0 -100 0 0 100
smix 2 4 1 100 0 0 100
smix 3 5 1 -100 0 0 100
smix 4 4 2 -100 0 0 100
smix 5 5 2 -100 0 0 100
smix 6 6 8 -100 0 0 100
smix 7 7 9 -100 0 0 100

所有命令输完,输入 SAVE  回车,命令自动保存并重启

至此,基本调参完成,详细检查,可以飞了!!
说在最后:
1、不要飞高不要飞远
2、让飞机尽量简单,成本尽量低,这样才能浪的起来。

网友:
沙发,顶一个。
请问楼主用的哪款图传呢?

网友:
同款飞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固定翼版的呢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感谢大神

网友A:
樓主是否有4.0的中文版.如果有是否可以提供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是否有4.0的中文版.如果有是否可以提供謝謝!

飞蝶的群有文件共享

网友A:
QQ群組是否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群組是否可以查到?

网友:
謝謝你已經加入群組.

网友:
您好,按照您的教程设置了参数,在接收机页面上,遥控器打杆参数没反应。断开连接使用遥控操作没反应。(飞控f4v3,遥控是mc6c,遥控器接的sbus接口,设置的端口5解锁,)感谢指导,谢谢

网友(2022-04-08):
请问一下Direction to Home--离家方位箭头与雷达中的箭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2022-09-03):
请问,飞控上的ISSI输入有端口吗?

网友C(2023-06-18):
我有个问题。我在自稳模式下打方向舵没有反应。切换到手动模式才行。这种情况要调哪?

网友D(2024-02-22):
請問在Cli命令页面,打最少衛星數,意思是至少收到6個才能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