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没动的直机,接收机没反应了,灯都不亮了

楼主(2022-02-24):
有人知道这个什么原因吗,之前都正常的,类似于卫星那种sbus接收机

楼主:
量了接收机电源输入正常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扒电路图分析吧

网友:
拿电风吹烘干看看被。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A:
十来年前摸过这种类型主板,如今只会一点点软件调k8,电路板再也没本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来年前摸过这种类型主板,如今只会一点点软件调k8,电路板再也没本事看了

其实我只是好奇  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基本算是一动没动,家里也不潮湿,头罩挡住的,灰尘也落不到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好奇  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基本算是一动没动,家里也不潮湿,头罩挡住的 ...

你可能不喜好电子方面,如果像我十多年450存放没事,JR9X2没事,特么连LAMA V4也没事啊,没刻意保护啊!但都能用,嘿嘿!

网友:
我15年前的ESKY004四合一主板现在都还能飞呢,最不稳定的电子配件应该是伟力和HISKY的电子配件,上一个电还是好好的,下一个电可能就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