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懂行的网友关于客船桅杆灯的问题

楼主(2022-02-24):
将之前所附手绘的图删除,重新贴图供参考。
八九十年代老长江客船桅杆真实照片截图:

八、九十年代客船桅杆原始排列如下:

      桅杆顶部的锚灯和下面三盏桅灯(2、4、6)我现在都是配的白色的,不知颜色用对没有?
      桅杆横杆(1、3)环照信号灯该配什么颜色?环照信号灯(5、7、8)该配上哪几种颜色

      航行时桅杆上应该点亮哪几盏桅灯和信号灯?
      还请有对这个熟悉的朋友来点建议。

这是我尚未完成的桅杆,恳请懂行的朋友支持!

网友A:
1-桅顶灯:白色,在225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从船舶的正前方到每一舷正横后22.5度内显示。
4-5-舷灯:左舷的红光灯和右舷的绿光灯,自船首向船尾各自在112.5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
2-3-6 有不止一种颜色,环照灯,全向360度。失控船舶亮2盏环照红灯,锚泊时亮1盏环照白灯,限于吃水船舶亮三盏环照红灯,拖带船舶亮三盏环照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桅顶灯:白色,在225度的水平弧内显示不间断的灯光,从船舶的正前方到每一舷正横后22.5度内显示。
4-5- ...

感谢老师你耐心作答!
再向你请教两个问题,如下图所示,桅杆横杆下方那几个灯分别是什么颜色?在哪几种情况下使用?

我正在为我做的这艘川运23号客船预备知识,准备给它做桅杆和桅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你耐心作答!
再向你请教两个问题,如下图所示,桅杆横杆下方那几个灯分别是什么颜色? ...

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用途。
布置双排的,有可能是左右分别安装不同颜色的环照灯。布置单排的,有可能灯本身就是双层可以显示两种颜色的。
我不是什么老师,都是百度搜来的,相信只要你用心也一样可以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那种用途。
布置双排的,有可能是左右分别安装不同颜色的环照灯。布置单排的,有可能 ...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已在79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找到了答案,根据相关条款内容绘制成图,并将相关条款附在我绘制的图中,上传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在79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中找到了答案,根据相关条款内容绘制成图,并将相关条款附在我绘 ...

玩航模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网友(2022-04-28):
大赞 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