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怎么雕刻刻度轮

楼主(2022-02-25):
  手头有四轴雕刻机,请教下大家,有无现成的代码或程序可以雕刻360度刻度轮。 个人水平小白,最好是能有那种直接修改下如直径然后直接出代码雕刻的软件。

网友:
还是学习一下软体自助吧~随便一个2d or 3d都能做出,如autocad,画个圆再用度数去分别画出刻度,存成dxf后,一堆雕刻软体能读入转出G码.

网友A:
应该展开是一个圆周长度得图像,刻到轴上就是了,反正我不会画图,有A轴应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展开是一个圆周长度得图像,刻到轴上就是了,反正我不会画图,有A轴应该很简单

不简单,我试过用CAD做长条刻度,然后用artcam戒指卷起来,但是不准,无法雕刻

网友:
用激光打标不知道行不行,耐久度可能不够。

网友B:
手工搞g代码
a轴转10度  ,  G1 A10
Y轴过去割一刀, X轴移开, 然后重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工搞g代码
a轴转10度  ,  G1 A10
Y轴过去割一刀, X轴移开, 然后重复

直接手动转a轴就行了,剩下的就是平面雕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手动转a轴就行了,剩下的就是平面雕刻了

g1也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