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新手向】以大涵道和涡喷为目标的航模练习机入门进阶路线

楼主(2022-02-25):
之前发过一贴,讲述我入模一年的飞过的飞机。大家集中争论点在于要自己做飞机,还是买成品机,后来想了想应该是在不同阶段时选择不同。
这次我把我认为合理的航模进阶路线分享一下,欢迎大家讨论。
申明:1、都是我个人看法和经验。2、是以飞大涵道和涡喷作为目标的进阶路线,3D、F3A都有大神们自己的进阶路线。3、飞控是进阶级别时提高信心用的,只用增稳,救机才用自稳,熟练后就关了飞控。4、更多的是考虑没有人带的模友,按我们这涡喷大佬的想法,练好模拟器,飞好守护者就直接飞80阿凡提就可以上涡喷了。

第一阶段:板机。飞完模拟器后,可以从板机入手,学习飞行原理,练习基本的动手能力,会自己做飞机修飞机,建立最基本的条件反射。
练习要点:能飞上天就行,能落回自己脚下就进阶。

第二阶段:腰推机。板机大部分是三角翼布局,这阶段的腰推机要用常规布局,了解方向舵的作用。等能完整把板机飞回来不炸就可以进阶腰推机了,腰推是防止新手直接把机头炸烂。这个阶段的都是冲浪者之类的滑翔机布局,都很好飞,关油都可以飘很久。
练习要点:可以给机头套个大可乐瓶,更加耐撞。

第三阶段:上单翼桨机。飞熟练冲浪者后,就可以尝试上单翼桨机了。其实这个阶段才真正开始入门,先推荐FMS 守护者,有飞控,有减震前起落架,能给新手省很多事和钱。另外推荐迅飞的双子座,双发桨机,没有了反扭手感非常好。也是有减震前起落架,迅飞也可以配飞控。
练习要点:着重练习五边航线,练好起落,给后期上涵道打下基础。等你炸掉第一台马林后,会回来好好练习起降的。

第四阶段:下单翼和中单翼。上单翼飞熟练五边航线后,可以开始考虑下单翼前三点起落架的飞机。因为大部分涵道运动机都是下单翼前三点,这个时候的桨机作为上涵道的过渡阶段,翼载荷也会比上单翼更大,降落难度也会更大。推荐FMS的初教六,有飞控,用的电池和马林也一样了,起落架可以改装减震的,进阶涵道非常适合。另外也有大神推荐练习好F3A,再上涵道会更容易。
练习要点:适应大翼载荷,一定要练好降落。练习倒飞五边航线,试着横滚时反打方向尽量不掉高度。

第五阶段:入门涵道机。终于可以上涵道了,一般入门买64涵道,首选马林。别的64机都没马林好飞,也没马林便宜。建议改减震前起落架,一下买两台,因为第一台大家都会很快炸掉。炸掉后,就会灰心丧气的回去用桨机练习起降,然后再战马林。等马林飞腻了,就可以买风范的苏27,把两台马林的涵道拆下来,配飞翼737的双60A+独立BEC的电调,然后改个接头。这样就低成本的从64涵道进阶到双64涵道了,用6S电池飞的时候记得限制65%动力。
练习要点:五边航线,练习降落。

第六阶段:涵道运动机。把64涵道飞熟练后,建议直接上80涵道。因为70涵道没有80涵道好飞,而且6S 3300的电池也不太通用。80涵道用6S 4000-5200都可以,毕竟电池成本也很贵。大师们都推荐80阿凡提。另外90机推荐毒蛇,去年双11打折只要2150元,续航又久,120A电调还带反推。又有飞控,我觉得飞好马林直接飞FMS 90毒蛇都可以。
练习要点:还是练习好五边航线,正飞倒飞,解决降落问题,早日上喷。

综上,把飞机分阶段后,就避免鸡同鸭讲胡乱吵架的问题了。之前吵架重点是要不要买成品机,现在就很明显了,大涵道这些哪里有手搓的呢?入门的板机,哪里有成品机卖呢?
最多在是买冲浪者还是蓝箭奇迹?是买塞斯纳PLUS还是守护者?大家还存有疑虑,其实按照经济实力和动手能力入手就行了。成品机有飞控,少炸一台机,少坏一套电装就比白板机省钱多了。
最后把我买过的80台模型分享出来,我个人的评分和购买建议都有,欢迎友善讨论。

网友A:
涵道进阶买三洞,因为出空机 165便宜,还有就是气动的关系,三角翼可快可慢,进阶涵道最怕就是速度突然太快看不清,三洞白板喷红黄醒目,马林太贵不划算,且没有配件单卖,缺货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进阶买三洞,因为出空机 165便宜,还有就是气动的关系,三角翼可快可慢,进阶涵道最怕就是速度突然太快 ...

马林PNP算下来比自己配白板机还便宜,打折时530的价格。一次性买两台,炸了就组装苏27,早日脱离小涵道,大涵道比小涵道稳得多。

网友:
真的是经验之谈。新手值得一看。

网友B:
如果涡喷这个目标明确的话很多都是弯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以现实模友为例,苏27板机(三角翼混控),105涵道(三角翼混控),涡喷(三角翼混控)。三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涡喷这个目标明确的话很多都是弯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以现实模友为例,苏27板机(三角翼混控),105涵 ...

飞完板机上105涵道,真的太牛逼了
我还听说西安有大神,狙击手,直接涡喷入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完板机上105涵道,真的太牛逼了
我还听说西安有大神,狙击手,直接涡喷入模。

目标明确,就是涡喷。大飞机主要是心理因素。不紧张有人带,大飞机难度比小飞机更低。老模友都说越大越好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进阶买三洞,因为出空机 165便宜,还有就是气动的关系,三角翼可快可慢,进阶涵道最怕就是速度突然太快 ...

马林还贵啊?

网友C:
不太明白为什么苏27在冲浪前面?我觉得选飞机的顺序就是速度。速度慢点让你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为什么苏27在冲浪前面?我觉得选飞机的顺序就是速度。速度慢点让你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个人见解

苏27板机最便宜啊,25一套PP版。冲浪者一套100多,新手第一架都会炸,还是会心疼很久的
其实是不推荐入门飞苏27板机的,可是有的朋友觉得纸飞机太丑,苏27帅一些非要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苏27板机最便宜啊,25一套PP版。冲浪者一套100多,新手第一架都会炸,还是会心疼很久的
其实是不推荐入 ...

既然这样,跳过冲浪吧,为什么还要回来飞?这个我没明白。
我飞了苏27完全不想飞冲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样,跳过冲浪吧,为什么还要回来飞?这个我没明白。
我飞了苏27完全不想飞冲浪了。

板机、冲浪者飞熟练就可以进阶了,买守护者或者自组塞斯纳都可以。
冲浪者比板机多个方向舵,在空中体验下方向舵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机、冲浪者飞熟练就可以进阶了,买守护者或者自组塞斯纳都可以。
冲浪者比板机多个方向舵,在空中体验 ...

作为板机,搭配的灵活性很大,方向舵、起落架、甚至涵道,作为成年人我全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板机,搭配的灵活性很大,方向舵、起落架、甚至涵道,作为成年人我全都要。。。。。

牛逼、牛逼。我也搞了3个涵道板机
都是大佬,有这水平的,飞马林都贼溜

网友:
我协会和社团的经验
第一步,模拟器考评通过的,买成品的FMS 训练者800
优点:轻,全油门日低只要是草地机头都不会烂、会自动低头没有失速的概念杜绝了新手紧张拉杆不放、操控简单利索速度慢不容易紧张
一开始飞肯定是满天乱飞,跑去操场另一端捡飞机家常便饭,等到能基本上对着自己方向降落就算入门了,可以熟练不炸,能飞出像样的航线,能准确无误降落的时候就勉强可以进阶了
第二步做F22,苏27板机,也有的是做纸飞机,这时候主要是学习如何自己拼装模型调试模型,而且F22飞起来比训练者难多了,至少快而且没有翼型需要抬着头。等到F22这类板机可以飞正航线,准确无误起飞降落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下一步了。
这时候如果新人领悟能力比较强的就基本能算得上可以单飞难度中等以下的常规机型了,如果还是觉得不利索或者想上手大机的会飞飞一米四冲浪者,FMS守护者或者一米四塞斯纳这样的,前拉机炸机容易机头整个炸坏,一般都是要能熟练起降以后才会上手
然后就是看往涵道像真机方向发展还是螺旋桨像真,涵道的话入门神机64涵道飞翼F22(个人觉得飞翼F22比F22的板机还好飞),也有的飞马林或者一些白板机F15啥的,一般都建议买俩,因为刚上手涵道难免炸…然后如果飞场够大建议别碰70,贵而且不好玩,直接上90最好,80也成,涵道不就听个爽嘛……
螺旋桨方向FMS初教6,还有胆子大的直接上P51都可以,然后就是各种二战机混战,就是降落要小心别拿大顶

网友(2022-07-20):
挺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涡喷这个目标明确的话很多都是弯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以现实模友为例,苏27板机(三角翼混控),105涵 ...

我还是躲着飞涵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躲着飞涵道好

目标明确是涵道就玩涵道,是喷就玩喷。弯路走多了容易出不来,楼主表格上的涵道也有80架了,这都能换多少台喷了。再说,玩过喷以后基本上不可能回头去玩涵道了,根本就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