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高频头功率用开到500瓦以上吗?太费电了呀

楼主(2022-02-25):
如题,固定翼FPV在10公里内转悠,功率要开多大?

网友:
500瓦?是不是多打了几个零?10公里500豪瓦就行

网友:
10公里,100mw都没压力

网友:
500W  太恐怖!  高频电波更像光线没阻挡且天线良好0.1W 10公里以上没问题。 两天线间有遮挡就麻烦了,天线使用技巧和巧妙利用环境反射对增加距离很重要。

网友A:
500w是可以用在战斗机上通信吧?

网友B:
看电磁环境的,我们在郊区一个人飞,10km100wm就够了,如果一起使用黑羊的人多了,那就需要加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磁环境的,我们在郊区一个人飞,10km100wm就够了,如果一起使用黑羊的人多了,那就需要加大功率。

网友:
用的黑羊哪款接收机?

楼主:
题目写错了,应该是500毫瓦,黑羊nano t型天线

网友C(2022-06-07):
500W都可以小型炼钢了

网友(2022-10-02):
引用 网友A:
500w是可以用在战斗机上通信吧?

就是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W都可以小型炼钢了

炼锡……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