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550E的副齿用多少齿、舵机拉杆是多长、有参数标准吗、好久没飞了、现在想修好来飞

楼主(2022-02-25):
(无正文)

网友:
直接去小小的模型店买呗,有很多合适的配件。另外如果想把单推换成双推,可以试试那个vctrc的双推,可以用的

网友A:
舵机拉杆也是,只要你调到舵机臂水平情况下相位臂也水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拉杆也是,只要你调到舵机臂水平情况下相位臂也水平就好了

谢谢!

网友B:
建议改成550X的斜齿,550E齿比委实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550X的斜齿,550E齿比委实有点低

好的

网友C:
老款的 550 尾驱齿是 180T

你那个要改成 550X 的大齿要更动不少地方,新旧料是不相容的.

列举一下会更动的料件,马达齿,大盘,单向座,尾驱齿,尾前传齿

新款的尾传比降低为 1:3.85 老款的是 1:4.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 550 尾驱齿是 180T

你那个要改成 550X 的大齿要更动不少地方,新旧料是不相容的.

是指电机齿跟大齿盘的齿比,原装定速要定到90左右才有力,可以换副厂的斜齿跟大齿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电机齿跟大齿盘的齿比,原装定速要定到90左右才有力,可以换副厂的斜齿跟大齿盘就可以了

我知道,老款 550 我还有一架活着(泣)
你说的斜齿是旧款小齿模那款,还是后期 M1 大齿模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 550 尾驱齿是 180T

你那个要改成 550X 的大齿要更动不少地方,新旧料是不相容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