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丝杆有回差,准备换钢球消除间隙(或者减小间隙)

楼主(2022-02-25):
轧制丝杆淘宝上各种价的都有,本来觉得多花点钱可以买个稍微好点的,结果还是不尽人意。特意挑500块的螺母买的,还是有间隙。。于是决定换大钢球。

买了3.183    3.185   3.187  3.189 的钢珠,每样300颗,一个个试,最终决定换3.189的,三根全部换完。手感紧,还有些卡,感觉是丝杠反相器那里卡的。间隙是肯定没有了,就是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等结构件到了把滑台装起来上电跑一跑侧一下。

楼主:
准备先把丝杆拆装一遍,练练手先。

先大概算一下要换多大的钢球。

先大概算一下要换多大的钢球。

原来的钢球,有两种尺寸

原来的钢球,有两种尺寸

拿原来的钢球练练手

拿原来的钢球练练手

楼主:
我次奥,为啥我发个装滚珠丝杆的图文,还要审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先把丝杆拆装一遍,练练手先。

看着钢珠比槽大,有缝隙

网友:
换了没用,精度不行就是不行,这个拆了再装很麻烦的

网友B:
别走偏了,您这个是双螺母的,正道是调整间隙片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走偏了,您这个是双螺母的,正道是调整间隙片的厚度

这个不是调节型的,这个OFU的型号,是一体式的,珠圈数加倍,一共有8圈,只能调节滚珠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钢珠比槽大,有缝隙

这个你不了解啊,这才是正确的,滚珠和丝杆以及螺母都是2点接触,轴向刚性强。

网友:
换了变成两点接触间隙可能是变小了,但是承受的力很容易压出痕来,双螺母调整间隙才是正路

网友:
一开始就定做研磨丝杆就没问题了,不然麻烦太多,如果有处理的全新成品机器上用的丝杆更好,不合适就用车床修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调节型的,这个OFU的型号,是一体式的,珠圈数加倍,一共有8圈,只能调节滚珠直径了。

这种形式的双螺母有啥用呢?支撑座一般就1-2个轴承,就算用了4个并联轴承,比起丝杠螺母的无间隙的钢球排列以及更大的内径,那刚性也不在一个级别啊,怎么想也轮不到8圈滚珠的事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式的双螺母有啥用呢?支撑座一般就1-2个轴承,就算用了4个并联轴承,比起丝杠螺母的无间隙的钢球排 ...

轴承的接触角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