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第一次点火试机

楼主(2022-02-26):
今天点火没有听到期待的声音……
发动机各方面运转都很正常,凸轮分时也准确,就是气缸吸气很缓慢,吸不进气,但是用手指堵住化油器进气口能吸油,气缸的吸力很大,缸压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化油器上,没有节气门,气缸和化油器之间压力差太小,所以吸不进气。
小排量发动机对燃气比率要求很高,必须要精确的调节,差一点都难启动。
给化油器做个节气门再继续试机,应该会成功的。

视频:

制作过程:
做个四冲发动机玩玩

楼主:
加个简单的节气门(空气阀门)。

楼主:
节气门开一点就够了,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甲醇机的化油器稳妥些,你做的那个不行。用成品化油器先打着火确定机械部分没问题,然后再用你做的试机逐步改进。

网友:
这是纯手工打造啊

楼主:
凸轮与气门的开启关闭

网友:
节气门要开在喷油处, 你那放到前面更不行,喷油处空气流速不够不能雾化,你进气管搞细了。

网友:
牛人一个,顶你。
来自微站

楼主:
空气从节气门细小的开口处进入时被加速了,然后将燃料管出来的燃料雾化,进入气缸压缩,这个化油器比较小,口开在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楼主:
空气从这个缝隙进入时被加速了

网友:
转起来可是要上视频的

网友:
论坛大神真多!

网友:
动起来…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