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谁知道Jeti DS的遥控器怎样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22-02-26):
我的遥控是Jeti DS-12,有两架三角翼的机子,不知道怎么搞,谁知道Jeti DS的遥控器怎样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
请问谁有用过

网友A:
这个遥控国内用的人估计还是少 或者用这个的也少飞三角翼
我没用这个控 不过还是来回答一下吧
我用过的F家 JR 和SP这些遥控 设置固定翼的时候 都有选择对应的翼型
三角翼就是其中一种 选好后 舵机接升降和副翼接口 然后调整舵机的正反向确认舵面正确即可 不用设置额外的混控了
希望对你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国内用的人估计还是少 或者用这个的也少飞三角翼
我没用这个控 不过还是来回答一下吧
我用过的F ...

哦哦,还有台16iz遥控,用来飞三角翼就行,那台ds12暂时作测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国内用的人估计还是少 或者用这个的也少飞三角翼
我没用这个控 不过还是来回答一下吧
我用过的F ...

国内用jeti这个的人确实很少,不过听说国内用这个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再说futaba这个遥控好多听说失控

网友B:
仔细看看 说明书吧  。。jeti 现在有中文版本 还有中文说明书     3角翼模式 有预设的 。。   只知道花钱那个控来装b    不去花时间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 说明书吧  。。jeti 现在有中文版本 还有中文说明书     3角翼模式 有预设的 。。   只知道花钱那 ...

三角的现在用16iz遥控飞,那个jeti遥控买来才没几天,在慢慢研究

网友C(2024-04-02):
我也有一台DS-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DS-12

哦哦,那你飞什么机子的?有没飞过多轴这些无人机

网友C:
我不飞四轴,只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飞四轴,只飞固定翼

哦哦,我也飞固定翼,但是2架都是上单翼泡沫机机

网友(2024-05-22):
你是英文的吧,中文的界面不用看说明书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