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成长记录

楼主(2022-02-26):
从新人报到贴开始入坑,不断的刷论坛看视频,然后买了工具飞机和杂七杂八的一堆,花了十几个小时才组好飞机,没人带着真的好难受!调试也是折磨了很久。。。

今天首飞算是圆满完成,虽然抖傻了,但是没炸机就满足了!
这样算是从入坑到入门了吧?

下面开始讨论遇到的问题
1.先问个新手问题,舵机行程有没有机械限制的?装舵机臂前是不是要先通过电定个中?当然这怪我,论坛看的不够,以为有说明书就行,这臂装进去容易,拆出来难,飞机都组好了当时就很绝望
2.大家都目视看尾轴水平尾的么?总感觉调不平,难得调好了,皮带又松了,一拉管,又歪了,烦死!就不能有一款尾管和波箱固定位置水平的,然后通过压带轮调皮带松紧的么?我猜有,当然这也怪我,一定是钱没到位
3.塑料滑丝大家都怎么弄?用502?还有歪孔了还能正回来么?塑料容错率是真的低啊!
然后是自己踩的坑,尾舵机上电前要调好频,正负螺距不等是相位臂不平或者不在中位,循环螺距不对十字盘不平。还有的。。。想不起来。。。
今天飞,发现尾舵打满转的很慢(相对于模拟器来说),行程都走满了呀,难道是纯粹的性能问题?这和大小舵有关?
还有什么友情提示欢迎各路大佬继续补充!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找个师傅带一带,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1. 装舵机臂前是不是要先通过电定个中?
     -一般我是先通電回中了再裝舵臂的

2.大家都目视看尾轴水平尾的么?
    -我一直都是用機殼柱作目視參照

3.塑料滑丝大家都怎么弄?
    -滑太利害換, 滑在關鍵位置換, 其他就大概鎖緊, 每次飛完回家檢查

   歪孔了还能正回来么?
    -應該是不行了, 也不鼓勵再回正, 因為回正了很是滑絲

   尾舵机上电前要调好频
    -還是那句, 上電調試才裝舵臀

   正负螺距不等是相位臂不平或者不在中位
    -最好不要有太大誤差, 360用+-11~12就可以了

   循环螺距不对十字盘不平
    -一般調試舵螺儀是先調平十字盤(3個舵機舵臀0度)再調循環螺距的, 十字盤(舵臀不平(0度))是調不好正負螺距的

   发现尾舵打满转的很慢(相对于模拟器来说),行程都走满了呀,难道是纯粹的性能问题?这和大小舵有关?
    -可能是舵螺儀參數沒弄好, 找一下說明書看看

加油~

网友B:
看你好像是用KBAR

這頁面先把控的行程調好(+-100)跟中心點在0, 然後再按設定中心點

這頁面把十字盤調平跟舵臂歸零(水平)

調好再去這頁面調循環螺距, 100那數據最好在80-100內

這個面是調試飛機風格的, 覺得反應慢了可以在這調一下數據

如果不是KBAR的話, 就~~~~~自己看一下說明書吧XD

网友:
1.上舵机臂前当然要通电回中,可以不用舵机测试仪
2.我认为尾轴不一定要很平,偏一点还能补偿。
3.塑料件容错率就是很低,跟车模一样,装机第一次拧螺丝要格外认真,尤其是长螺丝,水平竖直都要看好,再慢慢拧。而且维修的时候也不能大意。如果拧到底才发现歪了,不建议再矫正。滑丝就做报废处理吧,反正也不贵,吸取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师傅带一带,少走很多弯路

大佬你是哪里的?有没有组织?带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好像是用KBAR

這頁面先把控的行程調好(+-100)跟中心點在0, 然後再按設定中心點

就很专业,没玩过直机先替楼主谢谢大神

楼主:
很多知识懂了以后都变得理所当然,所以不理解为什么别人想不到,看来有一个同期入坑朋友再加个大佬带队才是最终方案

网友C:
难得直机还有新人啊 预祝模坑越来越大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得直机还有新人啊 预祝模坑越来越大哦

看头像是尚真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头像是尚真爱好者。

入门的第一架直机就是头像的SJM400 不过飞机早没了 图片留念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多知识懂了以后都变得理所当然,所以不理解为什么别人想不到,看来有一个同期入坑朋友再加个大佬带队才是 ...

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里?

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头像是尚真爱好者。

头像是GE90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

同城的冒个泡

网友:
坐标广州花都

网友:
你这个只能算入门,不能算坑。坑太大了。

网友:
入门,也是值得尊重的旅程!

网友F:
兄弟我跟你一样,没人带,这论坛里@几个大神也没人理,全靠自己,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跟你一样,没人带,这论坛里@几个大神也没人理,全靠自己,现在还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加个友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