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直驱电机选型

楼主(2022-02-27):
如标题,之前入了sab comet mini,以为这个飞机震动会小很多,结果大吃一惊,这个飞机震动很大,现在想自己给尾驱动改成电机直驱动,然后不要皮带了,还是变距的,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要是用原来的变距环,得是3mm的电机轴,但是电机外径还不能大于19,群里模友有推荐的电机嘛,我找了一圈,这个外径一般都是14级别以下的电机,这个电机都是2mm轴的,没有看到3mm轴的电机

最新发现振动大不光是尾驱动的问题还有主轴有偏摆也明显导致了振动大这个问题,sab的精度真的有点堪忧,还没想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找到这么小颗,又要能挨得住 6S 电压的马达比较困难...

网友B:
索性尾变距也不要了,不是限制会少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索性尾变距也不要了,不是限制会少一点。

尾定距的性能略差于尾变距啦

不然尾定距我也飞得很开心啊

网友C:
飞起来震动大概多少

网友D:
可别改了,震动大是正常的,转速非常高。尾巴很难调是真的。
我有架小火球调了很久都没弄好,就那样了,凑合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定距的性能略差于尾变距啦

不然尾定距我也飞得很开心啊

哪就只能改飞机原结构了,或定做尾结构了

网友E:
用尾电机的你居然还在考虑用变距,都是定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要找到这么小颗,又要能挨得住 6S 电压的马达比较困难...

确实很困难,现在在想要不要索性上3mm的轴的电机,把尾双推改了,这样就能多出长度来放置大一点的电机了,整个过程就没那么纠结了

其实别说,这个尾巴,用个这种大电机,比例看起来很不维和的,还蛮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尾电机的你居然还在考虑用变距,都是定距的。

定距的感觉控制效果是不是不好啊,我只是想用电传动,没想用电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别改了,震动大是正常的,转速非常高。尾巴很难调是真的。
我有架小火球调了很久都没弄好,就那样了,凑 ...

我也有个sab的380 sport,那个震动我还能接受,感觉是因为不是直驱动的,所以震动大,然后又入了comet mini,结果没想到,这货,更震,震动的我写的飞控的角度都飘了,380都没飘,这玩意都飘了,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sab的380 sport,那个震动我还能接受,感觉是因为不是直驱动的,所以震动大,然后又入了comet mi ...

我觉得是尾管放大了尾桨的震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很困难,现在在想要不要索性上3mm的轴的电机,把尾双推改了,这样就能多出长度来放置大一点的电机了 ...

我是建议先物色好马达再说, 6S 的小马达实在是少...
最小的我看到有 1507 但 KV 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建议先物色好马达再说, 6S 的小马达实在是少...
最小的我看到有 1507 但 KV 爆高...

如果用原来的双推,得用1404的电机,kv值高我感觉不是问题,这个尾巴是定速转的,变距,pwm的占空比不给太高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建议先物色好马达再说, 6S 的小马达实在是少...
最小的我看到有 1507 但 KV 爆高...

但是最卡火的问题是在电机轴上,得出3mm的轴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最卡火的问题是在电机轴上,得出3mm的轴才行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还是要用原有的变距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震...
我会改双无刷就是不想跟 YT 那套垃圾尾巴纠结,锁不好又超会麻
尾定距只有在左右自旋变化上会有一点延迟,剩下的都还可以接受
但尾定距大概到 360 还行,再上去桨就很难找了,普通穿越用的可靠度不行
我飞过 430 锁得也很好,但三四趟桨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还是要用原有的变距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震...
我会改双无刷就是不想跟 YT 那套 ...

我打算改碳板,用2004的电机来出3mm的轴,还是用变距,飞控我是自己写的,如果要锁的好,其实变速和变距我可以一起来用,我看了一下用2004的电机,出轴中心离现在的变距环的卡边距离要拉到12.5mm左右,原来的是9.5mm,等于偏心了3mm,变距环还能卡上,不知道有没有不好影响,你不推荐用变距的原因是因为啥啊?我是想尾巴更加灵敏一点,而且我买的这个sab comet是有自带尾舵机,感觉不用总是浪费了的感觉,如果直驱确实结构要好搞多了,那两叶桨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还是要用原有的变距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震...
我会改双无刷就是不想跟 YT 那套 ...

sab comet mini是个280的飞机,这么看,尾定距还是不会影响效果,我也是看了好久,现在头都要炸了,要保留变距真的是超麻烦,如果定距的话,电机就好弄了,而且看起来似乎我还去掉了拉杆,舵机,还有拉杆导块,这个看起来能节省不少的重量,尾中联的带桨的平衡性也肯定不如定距桨来的好,这么看应该换下方向才对

网友F:
换个碳纤维尾桨看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说真的,如果你还是要用原有的变距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震...
我会改双无刷就是不想跟 YT 那套 ...

你现在试过多大尺寸的尾电机,大概多大的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碳纤维尾桨看看震动

我现在都没有带桨夹,试的震动,这个就是皮带带出来的,其实也真的是服了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试过多大尺寸的尾电机,大概多大的推力?

推力?没测过,我只测锁不锁得住,纯土炮测试
我试过的电机 1105 1206 1304 (250级 3S ) 1406 (250,325 3S)
2306 (325,360,430 6S)

桨:2345 3045 3050(250) 4X4 5X4 (325,360,430)

陀螺就 K8,电调刷 BLHELI 尾电调模式

其实尾巴的震动大多是来自尾桨的配重,但转速一高,
配重的精度也跟着往上升非常小的差距就会造成很大的震动,这是小机子很难避免的软肋,
尤其小机都很高转,尾传比随便放大个四倍就接近二万了...

欸...你空载就会震动了哦...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没测过,我只测锁不锁得住,纯土炮测试
我试过的电机 1105 1206 1304 (250级 3S ) 1406 (250 ...

我准备用2004加4寸桨,外置,造型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2004加4寸桨,外置,造型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2004 这款好冷门...

楼主:
找到一个这样的电调好小,直接塞尾管,然后电机用2004,重量也很轻,后面就是为这个东西画一个尾支架固定电机就好了

网友:
嗯,电调不是个事,现在穿越机用的电调都很小巧,安数还都比大的

楼主:
今天发现了另外一个震动来源,主轴偏摆,这个真是绝了啊,原来的是尾巴的中联尺寸一边长一边短导致震动,解决了这个之后震动小了很多,然后还是震,发现是主轴偏摆

看视频吧

楼主:
拿到2004的电机,先测绘画好尺寸,在打印一个试试,最后再切割碳纤维板制作

楼主:
打印一个试装一下,还行,4寸桨比例也还不错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A:
推力?没测过,我只测锁不锁得住,纯土炮测试
我试过的电机 1105 1206 1304 (250级 3S ) 1406 (250 ...

你好 尾电调程序如何设置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G(2022-08-18):
引用 网友A:
尾定距的性能略差于尾变距啦

不然尾定距我也飞得很开心啊

450尾有图吗?可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450尾有图吗?可发?

450 图不知道扔哪去了...

手边有别型的同架构图,红色那个就现成的多轴电机座,450 找 12mm 管径的就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 图不知道扔哪去了...

手边有别型的同架构图,红色那个就现成的多轴电机座,450 找 12mm 管径的就合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了另外一个震动来源,主轴偏摆,这个真是绝了啊,原来的是尾巴的中联尺寸一边长一边短导致震动,解 ...

这有解吗?换主轴还是?

整机进度如何?

楼主(2022-09-19):
这飞机只要是轴的东西都精度很差,很无解,我尾巴改直驱动了,现在感觉还剩一个主轴振动源,但是主轴不管买几根就是全凭运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飞机只要是轴的东西都精度很差,很无解,我尾巴改直驱动了,现在感觉还剩一个主轴振动源,但是主轴不管买 ...

欸?我日前入手一架二手的小火球,改好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欸?我日前入手一架二手的小火球,改好了,没毛病

k8 可以直接接尾电调吗? 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飞机只要是轴的东西都精度很差,很无解,我尾巴改直驱动了,现在感觉还剩一个主轴振动源,但是主轴不管买 ...

尾电机的话电调需要特殊设置吗?
接上陀螺仪就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电机的话电调需要特殊设置吗?
接上陀螺仪就可以用吗?

我是自己写的飞控,可能不具备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