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发动机第二次点火

楼主(2022-02-27):
今天第二次点火,比第一次好一点,气缸可以吸气燃烧,排气管有烟出来,但还是转不起来。

把21级的化油器拆下来再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化油器的问题。

气缸头拆下来检查,活塞和气缸没什么磨损。

网友(2022-05-21):
我刚做了个飞轮

网友:
楼主的机器没有大改的前提下不要再试了,压根儿不符合内燃机的技术规范,自制也不能这么自制,会浪费很多时间的,小青年应该意识到青春时间很宝贵,多读书升级,发动机的事应该多求师别人,设法联系厂家的大师等,自己弄会走很多的弯路的!

楼主(2022-03-03):
引用 网友A:
这是活塞发动机的极限吗,燃烧的能量都大于不了自身的摩擦力了?

应该不是,1cc燃烧室的爆发力至少有三四百克,轴承的摩擦力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门有没有早开迟闭?点火有没有提前角?

热火头一直都亮着的,气门目前是准时开闭的,要不要早开迟闭等发动机能正常运转再说。

网友B:
汽门有没有早开迟闭?点火有没有提前角?

网友A:
这是活塞发动机的极限吗,燃烧的能量都大于不了自身的摩擦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哪里阻力应该也大,不清楚你使用的同步带柔软不,而且不需要这么宽的同步带;
可以优化一下:使用较 ...

这是某宝上能买到的最小的同步轮,凸轮轴和曲轴都装有轴承,阻力不算大。

网友C:
同步带哪里阻力应该也大,不清楚你使用的同步带柔软不,而且不需要这么宽的同步带;
可以优化一下:使用较柔软的同步带,减少同步带宽度,减少同步带涨紧力度(只要不打滑就可以)

楼主:
节气门操纵杆

楼主:
加个风门操纵杆固定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加点润滑油,减少机件的阻力,阻力大也可能影响发动机开机。

启动前能活动的地方都加了润滑油,阻力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电钻驱动,多磨合一下,

这两天用电钻启动磨合得差不多了

楼主:
排气管锯短了

网友A:
拿电钻驱动,多磨合一下,

网友D:
多加点润滑油,减少机件的阻力,阻力大也可能影响发动机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逼啊自己搞发动机
建议把化油器到气缸的距离缩短一些试试,太长可能导致原本已经气化混合的燃料气重 ...

重新装成品化油器,化油器到气缸之间用5mm的管连接,距离也缩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