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鲨飞翼最佳慢速fpv动力配置

楼主(2022-02-28):
请问飞鲨不想飞太快的话用2216     1400kv配8寸桨行吗

网友A:
可以,2208电机1500kv+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2208电机1500kv+8寸

我咨询卖家2212  1400kv人家说推力不够,2208会不会更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咨询卖家2212  1400kv人家说推力不够,2208会不会更小了

不会,按我的配置最高速度108

网友B:
我用的银燕2205KV2300,配5寸三叶桨,熊猫800MW图传,u6飞控,飞行半径20KM

楼主:
按你的配置试了下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银燕2205KV2300,配5寸三叶桨,熊猫800MW图传,u6飞控,飞行半径20KM

按你的配置试了下速度有点快,稍不注意姿态就炸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配置试了下速度有点快,稍不注意姿态就炸鸡了

我的老天,这个速度还快的话,你还是用纸飞机做FPV载机吧,会慢非常多的
我那套上18650电池3S2P,还要带上录相机图传,40KM/s不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天,这个速度还快的话,你还是用纸飞机做FPV载机吧,会慢非常多的
我那套上18650电池3S2P,还要带 ...

我带了飞控先想用手动模式测试一下眼睛没看清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带了飞控先想用手动模式测试一下眼睛没看清姿态

飞翼非常灵活,没有飞控的情况下,舵量不宜大,否则炸机就是一瞬间

网友(2023-05-13):
这个飞机内部空间太小了
装上电调和飞控,就没有多少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