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脑子短路,手指又被桨打了

楼主(2022-02-28):
大家一定要小心。
苏27板机,除夕那天就遭了一次,右手小指。因为起飞时拿得太靠近电机座,飞出去桨割到小指。
昨天测试油门,垂直时松手然后去抓机,碰到了桨,中指指尖劈成两半,后怕。
我想给桨加个罩子,毕竟板机的续航比涵道长很多。
另外推荐一个不用跑道的入门涵道,跑道太远了不方便。

网友:
注意安全啊,给遥控器设置一个油门锁,降落就把油门锁上
蓝箭有很多50涵道,手抛很方便还有飞控帮助起飞
艾尔飞也有50涵道,可是有点重,要配4S动力

网友:
买个防割手套吧

网友:
技术是真理,抓机翼拋飞。曾经被打到手指,正月初六,自制F22板机,血流如注,休息好久,之后在没有因为拋飞打手。调机一次旋转,5030桨,手背被划三道,幸运伤的不深。从此就很小心了。安全飞到现在

网友:
人才,能被割两次,一定远离旋转物体,安全第一。

网友A:
拆了电机和桨,换涵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机和桨,换涵道。。。

涵道装在这里,推力会内耗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机和桨,换涵道。。。

正在考虑呢。
我不太清楚,你这样装效率差很多吧,因为没有喷管。
但是我也没有见过涵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装在这里,推力会内耗不少。

是不是要有喷管,让风集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涵道装在这里,推力会内耗不少。

3S 1500    4V就能垂起 推重比过1    应该够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有喷管,让风集中?

板机 就不在意这些细节了。
至于推力  B站 有布丁测试了各类喷管对推力的影响,大部分有尾管的推力,都不如裸涵道。建议你去看看
实际推力 3S电池半油推重比就过1   我已经很满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有喷管,让风集中?

涵道就是螺旋桨装了个壳。为了让噪音更集中,不是让风更集中。和现实世界里的喷管更是不搭边。实际拆了圆筒,航模续航和动力还可以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 就不在意这些细节了。
至于推力  B站 有布丁测试了各类喷管对推力的影响,大部分有尾管的推力,都 ...

能发一下b站的测试链接吗?我准备改涵道,就是在想这个喷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就是螺旋桨装了个壳。为了让噪音更集中,不是让风更集中。和现实世界里的喷管更是不搭边。实际拆了圆 ...

哦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1500    4V就能垂起 推重比过1    应该够玩了。。

你是用的哪款涵道?
怎么固定的能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用的哪款涵道?
怎么固定的能发个图看看吗?

群汐   50涵道  4600kv    40A好盈    kkone 3s1500
用泡沫削了个支撑件。。。。能用,活比较糙,就不发图了。希望有业界大佬制作改装打印件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汐   50涵道  4600kv    40A好盈    kkone 3s1500
用泡沫削了个支撑件。。。。能用,活比较糙,就不 ...

支撑我可以3D打印,到时发上来。你能多拍几张照片我看看么
你的50都能飞,我用64更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撑我可以3D打印,到时发上来。你能多拍几张照片我看看么
你的50都能飞,我用64更没问题了。

那板机 最大无损安装只能配50涵道,64涵道可能要拆破机体,我还没想好怎么装。wx 13065734593发你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有喷管,让风集中?

这类板机本身阻力就大,不太适合涵道。
布局上涵道前后比较杂,进气出气都很受影响,尤其是涵道后方,高速气流吹过机身结构,很多能量被内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 1500    4V就能垂起 推重比过1    应该够玩了。。

是说效率低,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
这个年代力大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