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卡盘上刻了个分度

楼主(2022-02-28):
   在做分度头过程中,利用那个刻度顺便在卡盘上也刻了,这个卡盘上也能大约分度了,虽然 精度不是很高,够用了。

网友:
我也用分度头做过刻度盘,特别费时间,一做就是一天,精度还不咋地,最好是用激光打标机就精度高了

网友:
今天刚做四个法兰,120度分三个孔,用电子挂轮手转分的还挺准的

网友:
记得之前有位大佬  利用主轴箱里面的齿轮传动比计算刻度来达到极端高精度的分度头。帖子不晓得还在不在了

网友A(2022-09-26):
这东西有现成的,用不着这么费劲。或者你直接买个铝合金的量角器,中间掏空了打孔安装也可以

网友:
钻孔分度够用了

网友:
还可以买个60齿的齿轮装上,可以做2/3/4/5/6/8/10/12/15/20/30/60的分度打点,或者挂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分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现成的,用不着这么费劲。或者你直接买个铝合金的量角器,中间掏空了打孔安装也可以

铝合金的量角器---啥样的,哪里有卖啊

网友:
改伺服电机主轴,角度多少都随便了,还直接能锁定,皮带传动的几乎没角度间隙,齿轮的有间隙。

网友:
我直接算出法兰周长,用cAD360等分,打印机打出纸带贴在卡盘法兰上的,一样用。

网友:
前期的帖子置顶了我还纳闷呢,记得你已经改了电子挂轮咋又折腾车床卡盘分度划线,原来是帖子被翻出来了

网友:
有现成的刻度圈,买个套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的量角器---啥样的,哪里有卖啊

这东西一般文具店就有,找不到就某宝呗。当然,直径尺寸可能不合适,那样的话某宝定制也行,没几个钱

网友(2022-10-26):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文具店就有,找不到就某宝呗。当然,直径尺寸可能不合适,那样的话某宝定制也行,没几个钱

谢谢,明白如何使用了

网友C(2023-01-02):
主轴怎么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轴怎么锁死?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蹩卡盘或皮带轮或挂轮。

网友:
卡盘旁伸出来的一根轴干啥用的?

网友:
估计是卡盘保护罩子的固定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轴怎么锁死?
看过个帖子,卡盘后屁股加了个法兰盘,盘上打了一圈孔儿,主轴箱上装了个定位销,需要分度的时候,推出定位销,正好插入法兰盘孔中,即可锁死卡盘。

网友E:
分度和固定很好解决,分度可以买个分度盘装上,固定类似分度头;楼主卡盘法兰刻画的分度线太拿不出手,你应该在车床上用车刀刻划,刀架摇不到位置吗?太长发颤!刻数字最简单的办法是数字模板+刻笔,如果就是想要打钢字头也得做一个简单的小模具!这样做出来漂亮些。

网友E:
我个人认为在车床上分度没有意义,如果你就只有一台小床又没钻床,无奈!加装还行,但后续工装还得要增加。

网友F:
刻度尺,起什么作用

网友G(2023-04-13):
某宝有卖的,125直径,360度的30元左右。另外可以打印纸质的贴到卡盘外面,贴之前先用透明清漆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