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高仿:2合1倒装曲线锯、拉花锯!

楼主(2022-02-28):
春节 期间闲着无事  ,看到木工人做倒装曲线锯、拉花锯的视频 ,手发痒准备做一个,别人用木工办法,我用金工方法制作。
先做 箱体。。。。。

网友A:
曲线锯走不了直线

网友:
慢,我说的是慢慢锯,是个好方法

楼主:
第一个功能:倒装锯。
台面固定件制作。

楼主:
仿制作品:【木工】曲线锯倒装二合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走不了直线

正在想办法,争取把线锯直面锯光,像带锯那样 。

网友B:
高手,这曲线锯锯厚点的铝20mm,如果不用台钳夹住铝,震动特别大。

网友C:
挺好,这个台子还是多功能的呢,电圆锯也能倒装,修边机也能倒装,要是台面再大一些更实用,锯条的背面也设置一个轴承或者加一段白钢,这样受力更轻松,不然时间长了,这个钢块也磨出凹槽。我的带锯连背后的轴承也能磨出凹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想办法,争取把线锯直面锯光,像带锯那样 。

为什么不直接搞带锯?得伟的那种,反正自己能焊接,买盘锯条能玩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曲线锯锯厚点的铝20mm,如果不用台钳夹住铝,震动特别大。

主要是上下来回拉的,往一个方向就没那么多问题了,一个方向的缺点是洞里面不好切……

楼主:
倒装曲线锯零件加工好了,开始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这个台子还是多功能的呢,电圆锯也能倒装,修边机也能倒装,要是台面再大一些更实用,锯条的背面也设 ...

镶过白钢,想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搞带锯?得伟的那种,反正自己能焊接,买盘锯条能玩很久

以前买过一个带锯,不喜欢卖给收破烂的,30元  。

网友D:
就这么完了?我还没过到瘾呢

网友:
感觉锯条后面那根杆子一立,把曲线锯的优点全搞没了,锯深被那根杆给限制了,

网友:
看错了,原来那个杆不是连到平台的………

网友A:
这个结构锯钢材如何,十毫米以内的板?

楼主:
第二个功能:拉花锯。
上滑杆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完了?我还没过到瘾呢

还有许多内容,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锯钢材如何,十毫米以内的板?

十毫米以内的铁板,80mm厚木板是我的 目标,应该没问题,只不过慢点。

楼主:
锯条转接头制作。

楼主:
拉花锯组装与试锯。

楼主:
拉花锯上滑杆总成制作。

楼主:
曲线锯与拉花锯的模式转换,非常方便。

楼主:
完工了,发几张图纪念。

楼主:
实战:铝合金挖孔。

网友: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了,如果在锯齿的后再加装一个带槽小轴承是否受力还好些?

网友D(2022-04-13):
内部线竟然如此固定。。。太不是你的风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线竟然如此固定。。。太不是你的风格了

哈哈。。。

网友E:
大师你那个推拉锯用什么做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你那个推拉锯用什么做的动力?

无刷切割机电机改造的。

网友(2022-12-14):
断钢锯条改曲线锯条这个有想法。

普通钢锯条太脆了不行吧,双金属的要好些。

这下断掉的锯条都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
锯木头那木沫会堵下面的箱子吗?

网友:
常玩木头可以做个高低桌,低的部分固定10寸台锯,高的部分和台锯的台面一样高,高的台子上有一个滑槽,可以装一个曲线锯和一个修边机,修边机推荐牧田0700c或drt50,把倾斜底座固定到一块厚铝板上,铝板上开长洞,这样就能调角度了,能直接铣斜槽,我常做那种一边一个斜槽的手机架送人。

网友(2024-11-08):
出手就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