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船模3D打印的材料选择 + 全3D打印的CB90制作过程

楼主(2022-03-02):
各位大佬好,因为疫情原因和飞场越来越稀缺,原本热衷于飞行的我被迫向车模和船模进行了尝试,由于现在3D打印机的普及(不论是买成品机还是自制),模型的制作比之前更加容易。前段时间也尝试打印了第一辆车模,详情请见这个帖子。由于制作过程完了拍照,记录的比较简略,这次做船模详细记录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7808&extra=page%3D1

本次想尝试一下船模,依旧使用3D打印做主体。由于船模与车模对材料要求的不同,所以想开个贴跟各位大佬讨论一下打印材料的选择问题。

先说下我的思路。

需求:
1、模型分船体、上层建筑和动力(承力部件),不同的部分,需要对应使用不同的材料进行打印。
2、船壳要求轻、结实(耐撞)、在外层不刷环氧树脂+碳布(玻纤布)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闭水性(层间粘合力),不能漏水。玩3d打印的都知道,船壳的造型决定,必然是多段垂直打印然后拼接,所以打印层与层相对于水面是垂直方向,因此层间粘合力不好的材料纵向强度不足,会容易漏水。
3、上层建筑主要考虑易打磨,喷漆着色性好,这个相对简单
4、承力结构,动力部分的支撑件(这里要求高强度、耐高温,能承受极端情况下电机电调的热量),考虑电调会在超温后降功率或者断电保护,上限温度需要材料能承受100°以上

综合这些需求,结合目前3d打印材料的特点,我进行了如下选择。
1、船壳使用尼龙混玻璃纤维的耗材,(PA+GF),尼龙是众多常用打印耗材中,层间粘合力最好的材料,混合玻璃纤维后,强度进一步增强,缺口冲击强度提升,同时还有一定韧性。
2、上层建筑使用ABS,abs的打磨比常见的pla要方便许多,强度也有提升,缺点是不好打印,特别是较大的底面容易因为应力翘边,需要底板涂胶+保温腔
3、动力、承力结构,这部分有2种可选,如果只是承力不要求耐温,比如肋骨支撑部分,我选择了PET+GF或者PET+CF,这两种混纤维的PET抗蠕变性非常好,非常适合承力部件。
电机座、电调支撑部分,用高温尼龙+碳纤这种材料,PAHT+CF打印件经过高温退火后,可以承受110°的短时温度。

以上就是材料选择的思路,模型已经有了,目前进入打印阶段。
先开始打印船壳,正在使用UltraPA+CF进行分段打印,后续陆续更新进度。

欢迎大佬指正、讨论。

下面上图
各种常用材料的性能对比,以上材料都是我常用的,实际使用下来与厂家宣传的一致。 供大家参考

第一段船壳打印之前,做了个测试,尼龙混玻纤材料的韧性,见视频。个人觉得非常满意。

网友:
你这个材料温度都好高,我这用过pla,200出头。不耐高温

网友:
图纸方便分享吗?感谢

网友:
东莞市精达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设计生产大功率定制马达,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马达和控制器,欢迎模型玩家和航模,空模,游艇厂家来电定制。

联系电话:13713213984(微信同此)   东莞市石碣镇

网友:
关注中,打印材料里面ABS和尼龙强度是很好,还有一些混合料,强度都不错,也耐高温,但是对打印机要求较高,而且打印过程中翘边概率大,我看你机器不错,应该能够避免。

关注下, 不要烂尾,持续更新,祝顺

网友(2022-07-19):
尼龙玻纤材料有一个问题,如何上漆?使用表面处理剂是否能解决?

网友:
完全没必要用PA,这样有点浪费呢,一般改性PLA层间粘结力也不会太差啦,够用了。

网友:
这个图纸本来就有隔框的,加了强度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