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lus充电器

楼主(2022-03-02):
请教各位大师。乐迪CB-86plus
充电器
。
电池
用完后,充电至保护电压3.82V,不拔下来就关充电器。
第二天使用前,直接开机,充电至4.2V。拔下电池。关机。
这样操作,对充电器和电池有损害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完以后最好还是断开连接还是比较好的吧,也安全

网友B:
充电器开机检查的时候最好不要插电池上去。308如果这个时候插会打火,但是自检完了不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