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1/32达门小拖804,第三次打驾驶舱

楼主(2022-03-02):
准备做1/32达门小拖804,DAMEN STAN LAUNCH 804,先3D建模
从以前从达门船厂网站下的简介中确定了比例,1/32的模型长度大约为269.5mm,拖船速度不快,准备用130或180电机做动力,船体、缆桩等一体打印,共留出驾驶舱、机舱盖、后甲板工具箱三处作为内部设施安装的开口。

船体建模时把缆桩、主轴、栏杆等等一体打印,主轴准备直接在两端用O型圈配合硅脂润滑剂达到水密效果,舵轴可以倾斜向上插入。

还差电机座,准备不用螺丝压板了,130、180电机的平面作为夹持,尾部加上顶块防推,机舱盖、驾驶舱用磁铁吸合。暂时先考虑这些。

网友:
东莞市精达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设计生产大功率定制马达,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马达和控制器,欢迎模型玩家和航模,空模,游艇厂家来电定制。

联系电话:13713213984(微信同此)   东莞市石碣镇

楼主:
桨叶打印,先做3D建模
材料都用白色PETG,层厚0.1mm,速度15mm/秒

桨叶

网友:
出的话得多钱啊

楼主:
继续。
打印舵、舵机舱盖、百叶窗
主机舱盖

驾驶舱和船体两大件最后打印。还有一些配件:驾驶舱移门等等。

网友:
漂亮啊!我没有3D打印机,我只有手+雪弗板:(

楼主:
第一次整体打印驾驶舱,支撑有欠缺,看来要第二次打印了。

主要是细杆部分和窄薄片部分,要适当增加支撑、截面积和刚度才行。

网友A:
热打印,这种架空栏杆,支撑太多,太高,效果很一般,如果你是自己画的图,分开打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打印,这种架空栏杆,支撑太多,太高,效果很一般,如果你是自己画的图,分开打建议

多谢指点!

楼主(2022-04-10):
船体还是准备一次打印成型,包括舵机座、轴套管、电机座、舵机座。

楼主:
再次打印驾驶舱,上次两侧的拉手管太细,后面门窗之间的条也太薄,前窗之间的柱子刚度不够。这次把拉手管加粗到3.2mm,前窗立柱加肋,后面整幅加厚至1.2mm。

整体有很大改善。但后面门窗之间的位置截面还是太小,必须加加强肋才行;驾驶舱A柱和中立柱要加宽;窗洞要加肋,做成窗框状;顶板0.8mm太薄,增加到1.2mm才行。
上面是总结,修改后再打。

网友B:
楼主为什么用PETG呢,又不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用PETG呢,又不好打印。

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运输线早断了

楼主:
第三次打印驾驶舱,舱门和同侧的窗框下沿因没加支撑,还是分离了。但是窗户柱各处因为加框增加了刚度,比较完美了。不完美的是拉丝和小啾啾太多,清理麻烦。
准备将边框改成45°斜边,再打印。

网友C(2022-08-23):
有图纸吗 求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图纸
这艏船全部是用平板包覆出来的,所有的关键点和线一楼的三视图里都有,打印一张图出来,用三角尺量量画画就能得到肋板了。

网友E(2022-10-11):
大佬这个的图纸可以打过来吗,我也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