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从此站起来了

楼主(2022-03-02):
阳台窄小,带锯卧倒,玩起铁来脚如上镣。思过来,绑过去,锯上拖车,还是站起来好。

网友A:
5012带锯,我也有一个,速度很慢的,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2带锯,我也有一个,速度很慢的,电机发热严重

很好用啊,皮带调的最低速,虽然只三百多瓦,还是有点劲的,用美国双金属M42锯条,也不觉慢。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用啊,皮带调的最低速,虽然只三百多瓦,还是有点劲的,用美国双金属M42锯条,也不觉慢。

我的750W,电机调的最高速,也觉得慢,这带锯也就精度还行,声音不大这两个有点,现在也难买了,以前新的1400好像,二手的800-900元都有,现在淘宝可能好些商品被屏蔽了,搜到的数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50W,电机调的最高速,也觉得慢,这带锯也就精度还行,声音不大这两个有点,现在也难买了,以前新的1 ...

切削速度调低点,电机不发热,再把右边大弹簧放松些,或加点配重,让每齿多吃点,锯起来就快了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削速度调低点,电机不发热,再把右边大弹簧放松些,或加点配重,让每齿多吃点,锯起来就快了

你说的也是办法,可以把锯条磨锋利一些,速度也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也是办法,可以把锯条磨锋利一些,速度也会快很多

这锯高速档是锯铝铜用的,中速档是锯铸铁用的,低速档是锯结构钢、不锈钢用的。要按材料选档位。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锯高速档是锯铝铜用的,中速档是锯铸铁用的,低速档是锯结构钢、不锈钢用的。要按材料选档位。

这个我真不知道,因为是买的二手货没说明书,刚买来确实用的最低档,现在都是最快档,至于锯啥我觉得齿距大小更重要,要速度齿距就不能小,齿越大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不知道,因为是买的二手货没说明书,刚买来确实用的最低档,现在都是最快档,至于锯啥我觉得齿距 ...

齿大锯厚的好,薄的会卡掉齿的

网友B:
你们锯条买的是什么样的,我去年买了盘不二越的带锯条,不知道是不是真货,还没用,准备焊一条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锯条买的是什么样的,我去年买了盘不二越的带锯条,不知道是不是真货,还没用,准备焊一条看看效果

我买的论坛二手的带锯条,焊接可以,但是回火不行,容易在断口附近断,据说要氩弧焊比较好,碰焊可能就是脆,后来干脆买商品锯条,30多元一根,钝了就打磨,一条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论坛二手的带锯条,焊接可以,但是回火不行,容易在断口附近断,据说要氩弧焊比较好,碰焊可能就是 ...

钝了打磨?在家里有办法打磨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钝了打磨?在家里有办法打磨吗?

要是能在家打磨,用锯条的成本就降下来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论坛二手的带锯条,焊接可以,但是回火不行,容易在断口附近断,据说要氩弧焊比较好,碰焊可能就是 ...

齿数快上千个了,手磨???买条新的30块,断了焊,齿磨损了就没有必要修了,换新的,我用氩弧和二氧化碳都试过,强度差不多,第一次买的锯条,用了几次后断了,然后焊起来,用到一侧全磨歪了,就换新了,一年也就用4-五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钝了打磨?在家里有办法打磨吗?

打磨没问题的,用金刚石斜角砂轮,很快的,也就几十分钟就好了,打磨过后很锋利的。

网友A:
普通齿的都能打磨,三倍速齿的不太会打磨,带锯条,框锯条,曲线锯条,马刀锯条都可以打磨,用金刚石砂轮很快的,还有开孔器锯齿都是可以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齿的都能打磨,三倍速齿的不太会打磨,带锯条,框锯条,曲线锯条,马刀锯条都可以打磨,用金刚石砂轮很 ...

能麻烦你具体讲讲怎么磨带锯条吗?是手拿带锯条在砂轮机上磨吗?我想试试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你具体讲讲怎么磨带锯条吗?是手拿带锯条在砂轮机上磨吗?我想试试

我也说不清,你得有个好的磨刀机,台磨也行,做个工作台,金刚石电镀砂轮,就这么磨,有手艺的可以做个自动换齿装置,带锯齿磨的有大小不要紧,我买的带锯条都是变齿的,齿本来就有大小,要是缺齿的就干脆几个齿变一个大齿也行,带锯不但要磨,有时新锯条买来没及时放开,一般包装是3圈的,时间长了会扭曲变形,运行时会发出声音,这时要局部退火拉直锯条,纠正垂直度,不管是锯条,钻头,铣刀都是要磨的,一次性的也太浪费了,这就是有的个人工作室车床铣床往往各只有一台,磨刀机,砂带机反而有十几台的原因。

网友:
用个775电机加一片很薄的金刚石磨片也能磨,一个齿就一秒左右。最好有锯条限位装置,磨去的深度一样,能保证原来的性能。要不磨去的深浅不同,锯出来的面会出现细纹不光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指点,再备点材料,捋一捋思路,待时机成熟试试。
来自微站

网友C:
锯条便宜的30多,贵点的也就100以下,打磨太费事了除非有打磨机或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锯条便宜的30多,贵点的也就100以下,打磨太费事了除非有打磨机或有时间。

怕万一能花一两百,D成个磨锯条的东东呢
来自微站

网友:
前天才换下一条旧锯条,之前也有磨过,效果虽说有,但没全新的好,原因是侧锋的磨损、除非磨齿很深、去除磨损段,否则效果怎都没全新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万一能花一两百,D成个磨锯条的东东呢

磨锯条的机器能自制,用不多少钱,就是费点事。我的锯条每次都是从焊接的地方断的,锯齿还没磨损的怎么样呢。

楼主(2022-04-12):
引用 网友C:
磨锯条的机器能自制,用不多少钱,就是费点事。我的锯条每次都是从焊接的地方断的,锯齿还没磨损的怎么样 ...

是锯条退火没退好吗?能自己用丙烷枪再烧烧可以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