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苏27 采用2舵机三角翼混控,还是传统布局控制,哪个飞行姿态比较好?

楼主(2022-03-02):
替朋友改装一架EPO的白版苏27。到手空机如图

方案1.按商家推荐采用2舵机三角翼混控。简单实用。
方案2. 尝试传统布局,副翼舵2舵机Y线连接只做副翼侧倾横滚使用,升降舵2舵机Y线连接,只做单纯升降实用。此机型用这个方案我没装过、飞过,心里没底。

附加方案:增设2垂尾舵机。动力组为群汐64单涵道 4S3500KV
苏27 采用2舵机三角翼混控,还是传统布局控制,哪个飞行姿态比较好?请各位大神指教解惑。

网友:
三角翼混控

网友:
64鸡对舵面比较敏感,觉得传统布局比较好

网友:
垂尾不好改的

网友A:
这机为啥要赢用三角翼混控,常规布局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为啥要赢用三角翼混控,常规布局不行吗?

简单好飞成本低。

网友:
按我经验就三角翼布局即可,飞行姿态区别不大,反倒是改传统布局增加舵机、拉杆等改装增加的重量反倒是对飞行姿态和难度影响巨大的,尤其是64涵道动力。

网友B:
有垂尾的话,进场的航向调整会很优雅

网友C:
这个机舵机设计不是跟板机一样用连杆吗?
还有怎么加涵道啊?做出来发给大家看下啊
烂尾了也记得说一下啊

网友D:
改装过三舵机的,是板机,没装垂尾是因为以前有过类似改造,发现垂尾控制对小翼展飞机意义不大。
改造后横滚变得迟钝,升降效果好转,尤其转弯掉高减轻。和理论预计差不多。
所以不建议改装,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舵机设计不是跟板机一样用连杆吗?
还有怎么加涵道啊?做出来发给大家看下啊
烂尾了也记得说一下啊

已经把27板机成功改成涵道机,现在想试试这架epo腰推改涵道 ,别浪费这架飞机这么好的外形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过三舵机的,是板机,没装垂尾是因为以前有过类似改造,发现垂尾控制对小翼展飞机意义不大。
改造后横 ...

我 所有飞机都改了垂尾,目的就是为了 降落进场修正航向为最大用途。不掉高度,姿态优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垂尾的话,进场的航向调整会很优雅

深以为然。。。。。。。。。。。。。。。。。。。。
到了第五边再来最后对准跑道,没有尾翼的话,靠副翼修正,极易导致飞机侧滑过度、掉高度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把27板机成功改成涵道机,现在想试试这架epo腰推改涵道 ,别浪费这架飞机这么好的外形布局

直接买一台迅飞双50的苏27啊,就8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一台迅飞双50的苏27啊,就800多块钱

1.迅飞双50 27千呼万唤没见踪影
2、这架自组,PNP费用预估400

网友E:
请问 这机是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这机是哪买的?

淘宝 很多  搜苏27 固定翼。大概空机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为啥要赢用三角翼混控,常规布局不行吗?

因为只需要两个舵机就行了  传统布局需要4个舵机

网友:
64涵道装不上,50也不行,还有这个就是三角翼布局,没必要爆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 很多  搜苏27 固定翼。大概空机98

谢啦

网友F:
你就不考虑重量吗? 同样的飞机,永远是重的那个比轻的那个难飞。

网友G:
越简单越好控制,越轻越好飞,其实三角翼混控和常规控制飞行状态一般差不多,看不出来,而且加了平尾垂尾控制会增加重量,这架飞机空机重量也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