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直升机螺旋桨的动能,有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22-03-02):
请教个问题。关于直升机螺旋桨的动能,比如说,450,500直机的桨动能是多大,有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转动惯量,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网友:
这个真不会,没上过高中

楼主:
确实忘干净了,网上搜了一下没看太明白。确实年纪大了就是不行啊。
二楼一说有点明白了。
感谢二楼

网友:
单纯讨论动能貌似没啥意义,飞行器要用矢量微积分方程中的TNB frame来描述轨迹和能量,tangential vector, normal vector 和binormal vector,一条牛顿定律(加速度定律F=ma)就能推导出开普勒三大行星定律

网友:
楼主这是要搞直机自动巡航配置电机和电池容量?

网友A:
被大桨砍到,450见肉,550见骨,700见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大桨砍到,450见肉,550见骨,700见尸

就是想算算各级别桨的动能,看看数据上有多大区别

网友:
可以到百度上去搜索

网友:
先测一下RPM,然后换算成角速度,再测桨叶质量,接下来就可以套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