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个关于双发电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我想问下大家,双发电机是怎么接线的呢,一块电池两个电调一个接收机

网友A:
要一样的推力就电调线并联,要差速就插两个通道混控。

网友:
一个电池连两个电调需要一个并联线。电调和接收机的连接楼上说的对

网友:
和舵机一样,Y线并联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注意电机电调都要同厂同型,并且连线后做一下油门行程初始化,免得两侧启动时机不一样。

网友:
留贴备用啦。感谢,应该用得上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一样的推力就电调线并联,要差速就插两个通道混控。

请教一下,如果是差速混控的话,其中一个电调插第三通道给接收机供电,那另一个电调是直接插接收机其他通道上吗?是否需要把电调正极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