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半箱油老熄火

楼主(2022-03-03):
在天上,,满油飞10分钟后,会熄火。下来看还有小半箱油。在启动也不好启动。

地面测试。满油启动都正常,也是烧到一半多的时候,怠速不稳,加油会熄火。熄火后就不好启动,启动也不稳定。
视频是正常的时候。油箱也换了个新的。
机器是os la40.
搞不懂。

网友A:
是不是过热了,富油一点

网友:
这不是很明显的故障,重锤油管掉了或者破了,也有可能接错油管了,拆油箱吧

网友:
油箱内重锤油管可能破裂了

网友:
听起来,三四楼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
看着视频,感觉飞机在打摆子。是不是该给桨叶做下平衡了?
按照描述和听视频中发动机的声音,可以确认是没有调好油针,导致发动机富油。在地面也可以半箱油测试啊,调好油针的话,可以尝试用油门杆测试发动机的变速,如果发动机响应灵敏则油针基本合适,如果响应迟钝,通常是富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热了,富油一点

温度怎么算热.

网友:
没拍最关键的熄火过程。

网友:
这机器只有一根油针,最大油门收油针,声音发尖要熄火了,油针放三四格,怠速泄放孔暂时不管它,这时候机器已经调整好了,半箱油还是熄火就查油箱,跟机器无关了。该不会是油箱重锤折到前面去了吧?

网友:
估计油路出了问题,在地面试一下熄火前听一下发动机声音的变化

楼主:
重锤不会掉小来,正常吗.俯冲就熄火吗?

网友:
你的油箱的增压管是不是也堵了,如堵了,封闭的油箱在油位降到一定位油箱变为负压状态,油当然就吸不上了

网友:
发动机没磨合好吧?

网友:
调整油箱顶部高度跟化油器在一个水平面,如果还不行应该是有地方漏气,全面做好密封工作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汽油专用油箱吧?

网友:
换硬点的甲醇油箱

网友:
如果发动机不是新的,那就是机器坏了,这情况我遇到不只一台了,调也没有用,但是还有一个办法不防一试,就是到某宝上买一个甲醇机点火器,启动发动机后设置成不断火状态,应该有改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锤不会掉小来,正常吗.俯冲就熄火吗?

不要认为俯冲时油在下面。

网友:
我判断是过热,工作一会以后气缸温度高间隙变大密封变差了,你把油针退出来三格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油料不干净,没有过滤,烧半箱油后油里面的脏东西把化油器管道堵塞了,我遇到过几次,空中熄火,后来飞之前我都先把油料过滤干净再加进油箱,再也没有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