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叶三叶桨对航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3):
原厂是三叶可以换两叶吗?

高速时偶尔会非常很大的震动和声音,轴是软轴,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速度多少?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跟螺旋桨一个原理,设计到平衡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多少?

不清楚哦,目测4s电60公里吧

网友B:
换2叶会轻松许多,最好是cnc铝桨有强度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2叶会轻松许多,最好是cnc铝桨有强度和精度

换同直径的吗?
什么叫轻松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同直径的吗?
什么叫轻松些?

首先金属桨桨叶高速下不会变形,2叶桨可以比3叶桨大几个mm,还有桨叶数少对电机负载就小动力不变下就省力了啊,起滑就快。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你三叶换两叶速度是会变慢的,如果是换更大螺距的两叶那就只有实际跑才知道快还是慢了。

网友:
要看看‘盘面积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你三叶换两叶速度是会变慢的,如果是换更大螺距的两叶那就只有实际跑才知道快还是慢了。

我看比我高级的快艇都是两叶桨呢,三叶的少之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金属桨桨叶高速下不会变形,2叶桨可以比3叶桨大几个mm,还有桨叶数少对电机负载就小动力不变下就省力 ...

原厂三叶桨是32的,换33还是34的两叶铝桨好呢?

今天正好原厂桨断了一叶不换也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三叶桨是32的,换33还是34的两叶铝桨好呢?

今天正好原厂桨断了一叶不换也不行了。

你的桨才33?这么小,看你船也不小,桨要根据船大小电机大小电调大小来决定的,得通盘考虑,别的信息也不知道,光看外观判断这船用38两叶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比我高级的快艇都是两叶桨呢,三叶的少之又少。

成品船标配的好像基本都是两叶的。但是B站优酷搜到的那些极速记录基本都是三叶桨跑的。

网友D:
需要知道你的动力参数才行,记得p1船原装是外转子3536(kv好像是1500左右吧)加50a电调的,不知道你这个船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知道你的动力参数才行,记得p1船原装是外转子3536(kv好像是1500左右吧)加50a电调的,不知道你这个船 ...

是3536但不知道kv

今天换两叶桨船都不起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桨才33?这么小,看你船也不小,桨要根据船大小电机大小电调大小来决定的,得通盘考虑,别的信息也不 ...

今天换两叶桨根本就不起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用的是多大的2叶呢?这种外转子电机功率不行,还有用的是几S电池?你都不讲清楚的。功率上去后50A电调都得换了。。还有最好要买cnc金属桨,功率上去后塑料会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536但不知道kv

今天换两叶桨船都不起滑了。

没错,这个电机kv大约1500,按照4s电应该在(14.8-16.8)*1500=22200-25200转左右,所以转速比较慢。不过外转子电机力量大些,你可以考虑36的三叶浆试试,跑的时候多看看电机电调温度。
想跑得更快还是建议更换内转子电机好些,p1船壳较轻,换个2859尺寸的内转子就可以了kv3500左右,跑3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多大的2叶呢?这种外转子电机功率不行,还有用的是几S电池?你都不讲清楚的。功率上去后50A电调都得 ...

两叶桨也是32直径的,电池3/4s都用过,都不起滑。

网友(2022-04-04):
50A电调,我想问下你用的几S的电池,现在时速有多少

网友E:
扭力大,转速慢,配3叶桨
扭力小,转速高,配2叶桨
螺距同上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E:
扭力大,转速慢,配3叶桨
扭力小,转速高,配2叶桨
螺距同上

讲得简单清楚  点赞

网友:
我用37,1.4螺距3叶跑起来反扭明显比42,1.9螺距2叶的大好多。正准备再多试几个规格的看看哪个尺寸的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