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好,3508 改kv能否提高效率?

楼主(2022-03-04):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朗宇 3508 kv700 的电机,我想把kv数改成335,改kv的目的是想提升效率,对标电机是 TYI-5008 KV335,以下是两个电机的对比数据:
TYI-5008 KV335 1655桨 4.2a 100.8w 1.2kg 12.1g/w
朗宇-3508 KV380 1555桨 6a 150w 1.2kg 8g/w
问题是:
1)现在市面上卖的朗宇 3508 最低的kv值是380,我通过重新绕线并且把定子槽绕满的情况下是否能达到 335;
2)如果把电机成功改到 kv335,我使用 1655 桨在 1.2kg 油门(不把油门开到最大)附近,是否会烧电机;
3)改kv后的电机
(相同桨,相同kv,相同电压,相同负载)能否和对标电机有一样的 12.1g/w 的效率呢。

说白了,我想把 3508 当 5008 电机用,效率要和 5008 电机差不多,油门不开到最大,只开到 1.2kg 左右的油门量就行。
本人电子、电气方面是纯小白,希望得到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改kv不能提高效率。对于电机来说,只要满槽率一样,效率一样。
不同的电机是适应不同的电压。
比如,kv1000的电机用6S,等效于kv2000的电机用3S。
好处是电调的电流只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kv不能提高效率。对于电机来说,只要满槽率一样,效率一样。
不同的电机是适应不同的电压。
比如,kv10 ...

谢谢大神回复,但是我听说降压kv可以增加扭矩可以上大桨,这样的话我感觉是功率增加了啊,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但是我听说降压kv可以增加扭矩可以上大桨,这样的话我感觉是功率增加了啊,不太明白。

降kv上大奖,相当于降电池上大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kv上大奖,相当于降电池上大奖。

大神的回答好犀利啊,比如说啊,朗宇 3508 kv380 6s电池可以上15寸桨,我的 3508 kv700 我要是用 3s 电池是不是也可以用15寸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的回答好犀利啊,比如说啊,朗宇 3508 kv380 6s电池可以上15寸桨,我的 3508 kv700 我要是用 3s 电池 ...

你看我前面说的。
朗宇 3508 kv380 6s,等于是朗宇 3508 kv760 3s。
和你用什么桨没关系。

网友B:
高电压低KV、大桨低电流,这是你的方向。不过桨越大,震动越难控制(不航拍无所谓),效率越高,抗风性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电压低KV、大桨低电流,这是你的方向。不过桨越大,震动越难控制(不航拍无所谓),效率越高,抗风性越差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