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22-03-04):
1.spf3飞控
2.jyu2204电机4s电池
3.电调是图2
4.用的oneshot125协议
问题1.可以解锁都正常,连接电源是电机会发出d↑d↑d↓,d––(声音拉长)此时解锁ARM电机没有任何反应,在bf里测试电机有没有反应,只有在拔掉飞控上电调信号线的同时电机迅速的响一声,声音很短促,此时快速插上电机就会缓慢的转,这时候解锁ARM拉油门就有反应了。
问题2.在拉高一回油门然后回到最低时,电机转速会先降低,然后自己不受控的升高,此时升高油门正常,无法降低油门,关闭AEM电机会回到怠速
问题3.一下将油门拉满时有一个电机会一卡一卡的稍微拉慢一点就好了
以上就是问题感谢各位大佬回复ps:(个人怀疑是电调问题,如果是各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便宜性价比高一点的分体电调推荐,谢谢)

网友A:
首先,先别忙着上电机试。
先BF调参页面看看,试着推拉遥控器的遥杆,看看页面中对应的各个通道的进度条是否正常的进退;二,最好确认你的电调刷的是四轴的固件,而非其它的固件;三,确认你这个电调支持你刷的F3电调固件协议。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别忙着上电机试。
先BF调参页面看看,试着推拉遥控器的遥杆,看看页面中对应的各个通道的进度条是 ...

感谢大佬回复!1.进退是正常的2.电调怎么刷固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1.进退是正常的2.电调怎么刷固件啊

你购买电调时应该是要知道你要购的电调是否是四轴或多轴的电调的,同时也应该知道它的对应驱动的;大的厂家出的电调都是有规格说明的,有的支持购后自刷电调固件有的不支持。
例如:银燕这个牌子的电调,就有许多用途的,有固定翼用,电直用,四轴或多轴用等等;还有某蜘蛛电调,是四轴的但不支持重刷固件的。这些在厂家或商家介绍中是肯定有的。
另外,要刷电调固件,你还要有专用的电脑程序和设备,要比较了解你自已电调的性能。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明白的。
论坛内原来就有相关的帖子,可以自行搜索看一下。

网友B:
3短1长应该是正常自检通过的确认音。
用BF里的电机测试页面来测试,不要管遥控器。启动前有个确认风险开关需要手动打开。
电调协议不确定的话,可以一个个试过来,ONESHOT,MULTISHOT,D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短1长应该是正常自检通过的确认音。
用BF里的电机测试页面来测试,不要管遥控器。启动前有个确认风险开关 ...

是这样的,1.在电机测试里我肯定打开了按钮,没用的,只有跟我上面的描述快速拔下电调信号线再插上电机会怠速,然后用测试界面就可以了。
2.所有bf支持的电调协议我都试了只有oneshot125和pwm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购买电调时应该是要知道你要购的电调是否是四轴或多轴的电调的,同时也应该知道它的对应驱动的;大的厂 ...

感谢大佬回复,原来的电调我是图便宜买的没牌子的野生电调,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电机还给烧了一个,我不想折腾了,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个电调感觉不错,求大佬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A:
具体选什么品牌的,你自已决定,我不好推荐;很抱歉。
品牌大,价格贵的一般都效好,售后服务也能跟上,所谓一分钱一分货。
另,就你提出的,一开始不能解锁的问题,你是否确认油门杆最低位时,BF调参页面内的进度条一定在0位。
关于,这方面的不解锁的问题,论坛内也有相关的帖子,请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选什么品牌的,你自已决定,我不好推荐;很抱歉。
品牌大,价格贵的一般都效好,售后服务也能跟上,所 ...

低位1000高位2000吧?

网友:
需要校准油门行程吧,你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位1000高位2000吧?

对,我记得当初我设的是996到1996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