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摩托

楼主(2022-03-04):
用乐高车轮做遥控摩托车轮子行吗,胎皮抓地力怎么样

网友:
没玩过乐高,看看弹性好不好,我感觉如果类似硅胶那样弹性好就可以。

网友:
你需要  电子或者机械的陀螺仪才能使摩托车不用辅助轮也能直立行走,胎嘛  选择多的是,加个rc,tb一搜

楼主:
有的摩托不是也没有陀螺仪,淘宝上四轮轮胎多,摩托车的100多,太贵了

楼主:
我买的的是十六块钱两套轮子,轮圈质量优良,胎皮太薄,胶质也不结实,抓地力一般靠下,胎皮尺寸轮廓都不行,装车上练车断断续续时间加一块有两个小时,胎边块掉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