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器可否做第四轴?

楼主(2022-03-05):
没经验的小白想做台能啃铁的CNC,进度很慢,边攒材料边干,XY轴差不多了,Z轴A轴还没有,最近得到一个残缺德国高精度蜗轮蜗杆减速器(如图),目前单面轴承用手感觉不到任何回轮间隙,感觉可做A轴,闲鱼上第四轴太贵了,有经验的帮忙参谋一下可否?后边图是网上查的原物照片。

楼主:
有点浮锈,少个轴承盖,原装轴承还在,少电机连接座,从网上查的原图看像个第四轴坯子,大家多指点

网友A:
涡轮蜗杆 有虚位吧

楼主:
我纯属自己玩,不会大量干活儿,同时蜗轮蜗杆结构有自锁功能,是不是省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蜗杆 有虚位吧

你所指的虚位是不是蜗杆两端轴承间隙或蜗杆涡轮间隙造成的?这种结构肯定不如谐波减速,不过德国造的精度也算一种补偿,为了省钱我想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所指的虚位是不是蜗杆两端轴承间隙或蜗杆涡轮间隙造成的?这种结构肯定不如谐波减速,不过德国造的精度 ...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C:
感觉不到任何间隙那就是好东西,降速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

一包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到任何间隙那就是好东西,降速比是多少?

我也没看懂,这图片上的15:1是不是就是传动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看懂,这图片上的15:1是不是就是传动比

是传动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所指的虚位是不是蜗杆两端轴承间隙或蜗杆涡轮间隙造成的?这种结构肯定不如谐波减速,不过德国造的精度 ...

你可以试试行星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行星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也有,是750w伺服上带的那种,个头小点,感觉这个蜗杆减速器大小外形比较适合,我再仔细斟酌

楼主:
又搞到一个同样的,改造下一前一后尾座都有了,还有其它的破烂,前后又花了200大洋。

楼主:
是不是L板块桥搞起来就是四轴了?我纯小白,机械还知道点,软件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