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h tiny tank图传怎么更改功率啊

楼主(2022-03-05):
osd和bf上都设置了 最后都只显示25mw

网友A:
SA端口设置了吗?
检查接线和端口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端口设置了吗?
检查接线和端口通讯协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端口设置了吗?
检查接线和端口通讯协议。

请教一下 打开了dshot设置bb响没用啊 飞控只是闪灯 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2-05-06):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打开了dshot设置bb响没用啊 飞控只是闪灯 什么原因啊

检查接线和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