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第三次点火

楼主(2022-03-05):
换21级甲醇化油器今天第三次点火试机。

网友A:
缸体内直接喂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进油管滴油进去也不行,点不着。

从火头那里喂油,将火头拿下,滴5、6滴油直接进缸体,装好火头点火发动,如果有压缩爆燃说明化油器接口尺寸太小,燃油和空气要有一定的混合比才能点火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化油器管道可能漏点气,要加点密封胶。

气门不是锥面密封?把点火头那里装个表,看看缸压够不够,或者从进气管滴一滴机油,油可以增加气缸和气门的密封,以前柴油机磨损严重,缸压不够,就用这种方法

网友:
搁置挺可惜的 再改改呀 很期待转起来的

网友:
你要是不把他修改完成,直至转起来可对不起支持你的粉丝,期待运转

楼主:
点火不成功的原因是进气管小了,雾化后的混合气经过狭小的进气管又重新凝结,有时间重新做缸头、气门、曲轴、凸轮,换铁飞轮,应该可以转起来的。

网友(2022-05-12):
发动机能工作吗?

网友(2022-09-07):
老哥你好厉害

网友:
这种东西最好有个原型机,制作相对容易。如果设计上有问题,只有推到重来,太费时间。

网友(2022-12-12):
甲醇四冲机,关键是进排气门开启关闭的相位(时间),压缩比,一定要参考原型机。正常的内燃机,不用化油器,直接在进气口滴油,都能工作几秒钟。

网友C(2023-04-07):
我的能发动

网友D:
气缸透明的?不是眼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缸体内直接喂油试试

先走,再跑。。。别给太大压力。。。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D:
气缸透明的?不是眼花了?

石英管做的缸套

网友:
玻璃缸套,小心盯着看时发生的状况,想象想象,不堪想象.....

楼主(2023-06-23):
引用 网友C:
我的能发动

燃气爆发力可能也就几百克,石英管应该能承受

网友(2023-08-30):
着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