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22-03-05):
请问水泵电机正反转怎么控制,尤其是加限位开关后;
如果用舵机控制正反转,怎么接线?

网友A:
要用遥控器控制吗,如果要用遥控器,就加一个电调,如果是有刷电机,就加有刷电调,如果是无刷电机就用无刷电调,要带有正反转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遥控器控制吗,如果要用遥控器,就加一个电调,如果是有刷电机,就加有刷电调,如果是无刷电机就用无刷 ...

无刷电调我有,但是加上限位开关后,怎么接通反向线路,有没有接线图可以参考?

楼主:
这个怎么接线,输入和输出只是控制一极,那电机的另外一极怎么改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接线,输入和输出只是控制一极,那电机的另外一极怎么改变

为啥要这么复杂,一个有刷双向电调不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这么复杂,一个有刷双向电调不就好了。

这个的优势是自动限位,舵机就能控制。电调做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优势是自动限位,舵机就能控制。电调做不到吧。

道理上讲用触点开关配合一个小电路,一样的可以。综合考虑,纯电路的东西,体积会更小,制作也更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道理上讲用触点开关配合一个小电路,一样的可以。综合考虑,纯电路的东西,体积会更小,制作也更简单。

一直没想到你说的这个方案的电路图,大佬给我们画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没想到你说的这个方案的电路图,大佬给我们画个呢。

我不是啥大佬,原理图大概就这样吧,不过实际运用时二极管那部分电路需要再增加一级MOS开关电路,因为小体积的触点开关额定电流都太小。直接用开关很容易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啥大佬,原理图大概就这样吧,不过实际运用时二极管那部分电路需要再增加一级MOS开关电路,因为小 ...

好的,感谢,触电开关这个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感谢,触电开关这个真没想到

我曾经手工焊接过一块带MOS开关电路的板子,整个体积也就比拇指指甲盖大一点,Mos管用的A3400,8~9安的电流没啥问题,当时画的草图,焊接完图就丢了。但是我其实觉得水袋、气袋、唧筒都不上最好的潜艇模型方案。

网友:
为啥不用现成的,某宝收模型继电器开关,30左右 也不贵  就是

网友:
某宝搜 模型继电器开关 有现成的卖哈

网友B:
自己搞,咋搞都可以,其实MOS开关比,继电器开关电路还要好些,体积可以缩小很大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咋搞都可以,其实MOS开关比,继电器开关电路还要好些,体积可以缩小很大一块。

兄弟,加个好友沟通方便哈,私信被限制了 我的企鹅83四76920,加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