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00x的尾舵机的舵机臂是塑料的,其它3个是金属的

楼主(2022-03-05):
700闲置几年了,抽空把它装起来,发现除了尾舵,其它舵机臂都是金属的。亚拓不会缺一个舵机臂的钱吧。还是说有其它当面考虑用的塑料件

网友:
你问的问题和你的名字差不多吧

网友:
这算个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为了减重吧,尾舵机出力没那么大

网友:
我觉得金属的是为了讨喜好看,其实塑料的就够了,尾舵机臂能省就省了。

网友:
斜盘舵机臂塑料都够用的,何况尾舵机臂

网友:
尾舵机孔距可能不一样,全部金属的怕弄错。分开来就不会弄错了。防呆设计,塑料也完全够用了。

网友:
早期亚拓700dfc系列也是塑料舵机臂,比如700/750舵机上的,一点没问题,而且炸鸡后还可以保护多级,后期就因为“心情件”等原因改成金属了

网友:
一个是尾舵机力量小,塑料就够用了,再一个尾舵机行程量需要精细调整,太大太小都不好。所以塑料舵机方便调整,如果使用中立点可随便调的金属舵臂也可以。

网友A:
斜盘我都换成塑料的,金属就是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我都换成塑料的,金属就是好看

700的塑料的都可以?是2mm厚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的塑料的都可以?是2mm厚的那种?

混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