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请问这个部件叫什么名称

楼主(2022-03-06):
豹2A6上,安装摇臂的地方

网友A:
首先"摇臂"的叫法就不对,应该叫“平衡肘”。那么你要问的这个就叫“平衡肘支承座”,叫“平衡肘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摇臂"的叫法就不对,应该叫“平衡肘”。那么你要问的这个就叫“平衡肘支承座”,叫“平衡肘座”也行。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