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21700电池,4s1p 4000毫安时,但是压降好大啊

楼主(2022-03-06):
闲鱼买的 21700 电池,号称 4000毫安 10c 放电,用在我的四轴(3508 700kv,apm 飞控,1047 桨)起飞重量 1400g,bb 响设置 2.8 降落,悬停 17 分钟,下来后电池微热,问题是:
1)我的 4s1p 电池包是用电烙铁焊接的,用 b6 mini 充电,总有一颗电芯是 4.19,其它三个正常(4.20),但是放几分钟后所有电芯就下降 0.几v,电池内阻 12 12 13 13,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2)2.8v 报警,降落后电压回升到 3.3,这和聚合物锂电池相比差太多了(3.6报警,降落后电压升到 3.7左右),用 b6 mini 充进去 3200 多毫安,请问这种情况和电烙铁焊接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不用担心,这种情况是正常的。1:21700类的电池都是这样的,不影响使用容量,放心飞就习惯了
2:最好用点焊机,这样可靠性高得多。至于电阻都差不多。

网友A:
21700装机容量都是4500,可以放到4000,3200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这种情况是正常的。1:21700类的电池都是这样的,不影响使用容量,放心飞就习惯了
2:最好用点焊 ...

谢谢大神回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21700 放电平台在3.7到3.0附近,所以充满电的电池会自己下降,但是我的 bb 响最小可以设置到 2.7,我是不是应该在2.5附近降落,电压就会加到3.0附近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700装机容量都是4500,可以放到4000,3200太少了

没放出来的容易被我的电烙铁烫没了?我虽然是新手,但是焊接速度还是可以的,我用了强力助焊剂,基本3秒内搞定,电池用温毛巾包着,焊好用酒精降温,烙铁温度 450度,60w的。

楼主:
另外商家说,这个电池内阻在8左右,我的怎么是 12 呢?我买的是全新的力神 LR21700L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21700 放电平台在3.7到3.0附近,所以充满电的电池会自己下降,但是我的 ...

对,是这样的,21700的放电曲线是3.8到2.5左右,普通锂电池是4.2到3.7,设3.6降落,bb响一般都是为普通锂电设计的,所以一般最低就2.7。这得适应适应,看到单节电压底也不用担心,这玩意就这样,还有就是21700放电能力稍弱,能用大容量尽量用大容量,压降能少点放出来的也更多。

网友B:
力神电池我没有用过,大多是三星的,18650,类似。
首先关于电压。
电压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内阻,而是电池内部电压下降(这个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叫什么)。典型的就是停止放电后慢慢回升。
比如大电流放电后停止,电压瞬间回升,这个是内阻造成。然后电压还会慢慢回升。
停止电压低问题。一般我们都设置2.5V截止,但大电流的话,2.5V实际上包含了内阻的降压。比如10豪欧的内阻,40A放点就是0.4v,电池实际上2.9v。所以用2.5V截止对电池完全没有问题。我固定翼是设置3V,再低意义不大,因为放不多多少电了,3V以后电量很少。
关于焊接和点焊,影响甚微。
关于内阻,你这个电池我不清楚。三星40T类似,记得内阻是8出头。无人机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放出来的容易被我的电烙铁烫没了?我虽然是新手,但是焊接速度还是可以的,我用了强力助焊剂,基本3秒 ...

不是,电池容量虚标了。你可以用容量测试仪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神电池我没有用过,大多是三星的,18650,类似。
首先关于电压。
电压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内阻,而是 ...

大神谢谢你,打销我好多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容量虚标了。你可以用容量测试仪测一下。

另外大神,我用 b6 mini 充我组的电池,有一节老是充不到4.20,这个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大神,我用 b6 mini 充我组的电池,有一节老是充不到4.20,这个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啊?

电池有差异很正常,不用太计较。

网友:
你这个大小建议18650电池4S2P

网友:
卖家很诚实,说是4000mah的,之前的松下21700最好的容量是4800的,差一点的只有4500左右,在差的没用过,他是放电到2.5v截止电压得出来的容量参数

网友:
我的四寸远航和七寸远航分别用4s18650和6s21700。基本降落电压都在3.2左右,很少飞到低于3.0。一般好一点儿的电池比如vtc6和三星40t,放电到3.3v在大概8a放电电流下大概有剩50%容量。有一些差的电池比如那个uruav牌子的电池就很差,使用同样容量就会比vtc6低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