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大脚启动器供电

楼主(2022-03-06):
谁知道京商大脚这个供电模块是多少v供电。可能是专用插口。这个控制盒是分别给启动电机和火头供电的。上面没有标识电压。谢谢

<

网友A:
默认应该是7.2V动力电池供电,也就是6节镍氢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应该是7.2V动力电池供电,也就是6节镍氢电池的电压

<

网友B:
火头肯定是1.2-1.5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头肯定是1.2-1.5

主要启动电机电压。有电路板降压
<

网友(2022-05-12):
你插入多少电压就是供电电压

网友(2024-01-09):
这车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