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Heli 32812 无法识别电调 怎末破?

楼主(2022-03-06):
曼巴飞控 F722 DJI MINI搭配  F40APRO电调
显示如图

其他一切正常 ,连接时是上了电的。blhile32也能控制电机 就是不能识别

楼主:
电调是32位

曼巴 F40MINI PRO 电调
32位 电调
输入电压:2~6S Lipo (8.4V~25.2V)
输出电流:40A×4
峰值电流::45A (10秒)
BEC:没有
安装孔位:20mm/M2/M3(电调为M3孔,加减震柱可适配M2螺丝)
产品尺寸:27×35×6.4mm
程序:Dshot 300/600/1200
重量:7g
电容:配送 高频470uF/3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是32位

曼巴 F40MINI PRO 电调

固件不一定是BLS32固件吧,你确定不是AM32固件?有些曼巴32位电调使用的是AM32开源固件,要用AM32调参才可以,AM32调参很简单,直接用以下网页就可以调,你可以试试:
https://esc-configurator.pitronic.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一定是BLS32固件吧,你确定不是AM32固件?有些曼巴32位电调使用的是AM32开源固件,要用AM32调参才 ...

谢谢。。上电读取失败

022-03-06 @ 16:32:43 -- 读取 ESC 4 失败

2022-03-06 @ 16:32:43 -- 读取 ESC 3 失败

2022-03-06 @ 16:32:42 -- 读取 ESC 2 失败

2022-03-06 @ 16:32:42 -- 读取 ESC 1 失败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电读取失败

022-03-06 @ 16:32:43 -- 读取 ESC 4 失败

电调与飞控连接没有问题的话,读取失败,就不是AM32固件,应该还是bl32。
BL32调参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连接方式选择“BLHeli32 Bootloader Betaflight/Cleanflight" ,应该是可以的,再试试

网友:
我估计是软件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
你飞控固件是BF吗? 我F4飞控刷INAV后BL32软件就不能连接电调了,刷回BF又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已解决

把飞控固件刷到4.2.9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已解决

把飞控固件刷到4.2.9就行了

Ok,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