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有外皮薄的硅胶线,像好盈的那种?

楼主(2022-03-06):
淘宝买的硅胶线是耐压300v的,航模是低压,不用那么厚的外皮绝缘。但是我没找到哪家卖的。而好盈的电调线比一般的外皮薄,不知道哪家能买到那种。

网友:
太薄了不好

网友A:
那你就不要买硅胶护套线,买聚四氟乙烯护套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不要买硅胶护套线,买聚四氟乙烯护套线就可以了。

用硅胶线的原因,一是软,二是耐高温。
聚四氟乙烯没那么软吧?

楼主:
线细很多,可能容易破损,不过换线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硅胶线的原因,一是软,二是耐高温。
聚四氟乙烯没那么软吧?

电线的软硬不是看护套的,是看内芯的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的软硬不是看护套的,是看内芯的芯数。

外皮有影响的,硅胶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