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失控

楼主(2022-03-06):
futaba16iz配7108接收机失控,有没有同样毛病的呀?失控无数次了,今天失控一直接收不上,彻底把飞机炸了

网友A:
建议把顶盖拆开看下天线是不是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顶盖拆开看下天线是不是磨了

主要是新控,买来就失控,应该天线没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顶盖拆开看下天线是不是磨了

之前失控就那两秒就会接上,然后救机,最后这下彻底失控了

网友B:
估计是设置协议不对,建议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设置协议不对,建议看看说明书吧

说明书是英文又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英文又看不懂

把协议查查有没有搞错,或者试试每一个协议

网友:
不行进换吧。。。换控或者换场地

网友:
损失不小呀,我都用D7E或天九飞

网友:
国产控的话估计是正常的问题

网友:
换个接收机试试 失控的人多了是设备问题 单单只是你失控 那可能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
失控王名不虚传,功率低了,换乐迪吧

网友:
飞场附近有没有强干扰?

网友:
天线有没有拉开,附近有没有干扰,接收机天线是不是绑碳板上了?逐项排除吧,不可能买来就失控,控的可能性最小。还去那个地方拉锯试试。

网友:
遥控器上的天线打开拨到下边垂直位置了吗?接收机的天线摆成90°角了吗?
按楼主的描述像是信号弱,然后失控。
另外,根据之前论坛里的测试帖,12,14,16,18ch模式,带数据回传功能的模式发射功率低。

网友:
砸了换天地飞9

网友:
本地16iz的距离,不如14sg,用同一个7008接收机。短了不少

网友:
fm时代飞之前都做个拉距测试,2.4g同样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