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右转速度慢,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2-03-07):
我有一艘O艇,右侧边舵的。左转速度很快,直线速度就慢下来了,右转速度更慢,甚至无法起滑,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好歹也上个图啊。一般单桨的船都多少有这个毛病,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导致的一侧转弯快一侧慢。你那个右转严重导致不起滑的情况就是舵对水流影响导致桨效降低。想降低影响就把他俩前后左右都离远点。

网友A:
右转应该比左转快,有些物理知识需要你潜水看贴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转应该比左转快,有些物理知识需要你潜水看贴学习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因在哪里

上图片和视频大家才能帮你分析问题啊,看病么还得带去医院检查呢。是不是这个道理!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可能是电池在左边,右转压船身下沉,吃水太大所以速度慢了,把压浪板下压就好了。
之前也压过,但是没敢压大角度,这回死马当活马压了大角度,问题解决了,之后再慢慢调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