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E220 高频头&接收机 433MHz!

楼主(2022-03-07):
萝卜E220 高频头&接收机 433MHz!

本设计主要以433M无线模块为主,由于433M通讯速度比较慢所以为了提高通讯速度只能提高无线模块的空中速率,然而提高空速以后无线模块的通讯距离就会成倍下降,这导致了原本433M通讯距离优势反倒成了劣势!距离比不上同功率的2.4GHz模块!所以433M建议搭配高增益的天线使用以增加通讯距离!另外433M相比2.4G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信号穿透能力强抗遮挡效果好!实测100mw的2.4G很容易被墙挡住而丢失信号,但433M隔一栋楼照样能通讯!所以433M跟适用于有些许障碍抗遮挡的场景!推荐配高增益天线用于车船等平面遥控!或用于飞行平稳对通讯延迟要求不是很高的飞行器!

由于868M 915M无线电频率在国内不是免许可的,所以请购买433M无线模块E220-400T22D,E220-400T30D也是可以用的但是模块尺寸不同需要重新设计PCB!

注意事项:高频头只能使用0.96寸I2C接口的4线OLED显示屏!

--------------20220304发布!--------------------

20220304日发布高频头与接收机测试版固件!

本方案设计单向和双向两种通讯方式!单向模式下可以使用大功率的发射端配小功率的接收端!双向模式下发送和接收功率必须相同以保证通讯距离!双向模式下可以回传信号强度信息以及检测回传动力电池电压!

使用高频头的前提条件是遥控器主体的单片机固件需要更新到0.5版本以上!简单介绍下使用方法!高频头的串口1(UART1)需要连接到遥控器主体的串口1(UART1)四根线都要连接!V接V, G接G, 主体的TX接到高频头的R,主体的RX接高频头的T !

高频头长按对频按键与接收机对频!长按菜单键进入设置菜单!进入菜单后再次长按菜单键切换其他菜单选项!左右按键可以调整菜单选项内的参数!

对频和菜单功能比较容易理解就不过多说明了!主要说一下测试功能!测试功能是在高频头没有连接遥控器主体的情况下测试与接收机通讯用的,使用条件是断开与遥控器主体的连接线,单独给高频头供电,然后长按测试键当显示RF:ON时则成功激活测试模式,再次长按测试键或与遥控器主体连接后会退出测试模式!

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的方法!刷好固件后第一次运行会自动进入对频模式!以后想再次进入对频模式时需要先短接RXD0和GND然后再上电,上电后2秒钟左右再断开RXD0和GND的连接,此时LED常亮进入对频模式!

接收机自带三个设置菜单!进入设置菜单的方法是首先要进入对频模式!进入对频模式后再次短接RXD0和GND大约3秒后松开,此时LED会灭一下,表示进入1号菜单!再次短接3秒左右再松开LED会熄灭两下表示进入2号菜单.....一共三个菜单选项!进入到相应的菜单后迅速短接RXD0和GND一下(不超过0.5秒)则更改当前菜单选项下的参数,相应的参数会用LED灯熄灭的次数表示!菜单选项参数介绍会在下方说明!

菜单选选说明!

一号菜单设置串行输出的协议!一共3个协议!1,IBUS-18通协议;2、IBUS-14通协议(一些旧设备不支持IBUS-18)只能使用此协议!3、SBUS协议(SBUS协议需要在输出端外加反向电路,飞控自带反向功能的除外)。

二号菜单设置失控保护模式!一共3种!1,一般模式失控后3通道油门通道输出一个很低的舵量(约880)用来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功能!2、全中位模式此模式下失控后1-4通道全都输出1500舵量!3、最低位模式此模式下失控后1-4通道都输出最低舵量1000 !

三号菜单用来校准回传电压检测!校准方法是在动力电压检测端口上接上5V电压(电压精度越高校准后检测精度就越高)!然后在三号菜单下短接一下(不超过0.5秒)RXD0和GND,单片机则记录校准值,LED熄灭5下表示校准完成!

另外还可以通过更改分压电阻的比例来更改检测电压的范围!默认10K和1K的分压电阻可检测约35V的动力电压!增大10K电阻可增大检测范围,减小10K可以降低检测范围但能提高检测精度!更改电阻比例后只要重新校准检测电压即可!建议10K位置电阻最小不要小于4.7K,用4.7K时最高可检测18V电压,电压范围算法是10K位置的电阻阻值加1K再除以1K再乘以3.3V,比如使用4.7K时的算法是(4.7+1)/1*3.3=18.81V 实际检测的电压值需低于18.81V最大约18V左右!10K时算法(10+1)/1*3.3=36.3V !20K时(20+1)/1*3.3=69.3V !

--------------20220302预告!--------------------

第一版高频头与接收机即将发布!

无线模块使用亿佰特家E220系列433MHz无线模块!

无线模块型号 E220-400T22D

命名规则跟随所使用的无线模块!

高频头连接到萝卜模型遥控器主体!

支持电压回传!信号强度显示!支持无线信号跳频!

回传动力电压检测最高35V(通过改电路还能更高,但精度会下降)!

回传电压检测的电压值可软件校准!

接收机端同时输出串行数据、PPM、舵机信号!串行数据支持18个通道的IBUS协议或SBUS协议!

PPM和舵机信号为16通!

17、18通道独立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信号!

更多功能和介绍正式发布时再详细说明!

另外2.4GHz无线信号延迟更低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已在研发中!

高频头和接收机的PCB兼容多种无线模块!包括433M 915M 2.4G等......

先放出PCB与原理图文件!程序固件稍后放出!

开源资料包链接:https://www.lbmx.cn/post/21.html

网友:
支持大神!继续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