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X12 平衡不准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 308 406 应该也适用(强迫症向)

楼主(2022-03-07):
一年前买了个icharger X12 充电器,用下来功率够大,12s串充也相当方便。唯独有一点让我不太舒服,12路电芯电压检测经常乱七八糟的,看着让人不是很舒服。而且内阻检测看起来也不如其他充电器的准。
举例说,一组全新的容量内阻匹配的电池,别的充电器充满之后自动停下,可以看到各路电压会慢慢往下降,比如刚停下4.197 4.198 4.197 4.197 4.196 4.197,过了一会变成 4.195 4.1964.195 4.195 4.194 4.195,各个电芯之间的压差基本恒定,同时也是均匀的下降。但是x12充电器,刚冲满的时候4.199 4.200 4.199 4.199 4.200 4.199,过了一会变成 4.194 4.1974.196 4.195 4.197 4.195诸如此类,敏感点的老玩家可能就开始觉得是不是我的这组电池不平衡。
之前帮公司也买了个308,发现到手的那台308也是有一路的一个通道电压偏低,充满后把电池直接插到另一路,可以看到那个通道低了快0.01v
icharger的说明书,icharger是可以用户自行校准的,只是当时手上没有高分辨率万用表。后跟别人交流,谈及此事,朋友说,听说校准之后还是不咋地,但并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突发奇想,决定来校准一下X12。第一步是挑万用表。要校准到0.001v的精度,如果表头是0-1999这类的话,就要买五位的表了,这样价格都有点高。因为以后可能会买很好的表,所以一开始就打算先搞个靠谱能用的。期间注意到福禄克有一些表的量程是0-6000,而我要测的是4.200v,这相当于直接白嫖一位精度啊,于是直接下单fluke 101

到货后,愉快的掏出12s电池,先接到hyperion1420上充满并等待平衡。然后掏出fluke 101,一测电压,挖草怎么全是 4.18x 4.17x。然后突然意识到是表不准……于是把手上所有贵的充电器(意味着它们会有精度较高的出厂校准)掏出来,一通交叉对比线性拟合…………
最后确定电池4.200v时万用表示数为4.181v,偏了0.019v,偏差0.45%,查了说明书最大偏差0.5%,还真是没超过最大误差范围。
然后发现1420充电器充12s电池,平衡完成后各电芯之间最大压差也有0.007v
一切都确定之后,把充满的12s电池挪到x12上,长按向下按钮进入系统设置,一路一路做校准。然后放掉一点电(不做平衡)之后重新开始充电,指望这回x12能比1420平衡的更好。
过会回来一看,发现X12逮着第十通道疯狂放电,看电芯单独容量统计,第十片电芯冲入电量比其他路少了一百多mah,而我的电池是5000mah的,这么多电量意味着要有超过0.02v的压差了,而我的电池性能尚好,内阻均匀,没有自跑电,这明显不正常。于是停了下来,拿万用表一路路测,对比充电器的示数。电池冲到一半刚停下,电压一直在飘,不是很好测。但是能感觉出来充电器的示数明显又有偏差。又过了一会,第十通道的电压示数比其他路低了差不多0.01v(意味着约1%的容量偏差)。
最后确定,这个充电器,充电开始后各路的测量电压还会再漂一次,所以充电开始后各路又不准了。至于这个漂移的性质,似乎跟温度无关,只要充电一开始,很快就漂了,而且漂移是固定的偏差,充电停下来之后,这个漂移大概会在两分钟之后消失,示数变成校准时的值。如视频所示(视频已经调成2倍速),我把充电停下来之后,第十通道的电压慢慢降了0.01v

这个漂移还有个特点是,只要在充电,哪怕是最后的涓流,只剩0.1a,这个漂移就一直存在,而且偏差是稳定的,只有充电完全停下来之后,偏差才会慢慢消失。
所以解决方案就是,记录下充电时的偏差,然后在校准界面再给它反向校偏。像我这个最后给第十通道校偏低了0.01v,充电时它漂高0.01v,平衡完毕正好跟其他电芯电压一致(充电器也把之前的一百多mah还了回去)。只是停下来之后这个电芯看起来比其他电芯低了0.01v,当然我们心里面知道它实际上是没有偏差的。
这么搞过之后,内阻测量看起来也比之前准确了不少。至少是之前1420pl8测出来内阻2.3-2.6的电池,放x12上,测得内阻也是这个范围了(之前是有更大的偏差)。唯一可惜的是,充满之后电压乱七八糟的问题,是没法解决了。当然厂家如果出一个静态和动态单独校准的更新,这个还是能搞定的。
视频里可以看到前几通道,停下来之后电压也掉了0.005v左右,这个估计也是一样的原因,只是因为偏差不够大没引起注意,因为一直很忙我也没去深究。这一通折腾也是数月前搞的,一直抽不出啥时间拖到现在才发(虽然现在也很忙)。抛砖引玉吧,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讨论

网友:
我就想问你这样累不累

网友:
还是un a6好用

网友:
20年前我也爱这么折腾!

网友:
0.00几的误差问题不大吧。

网友:
有点强迫症
就像调螺距,差0.5就难受
X12的显示刷新率有点高,闪来闪去的有点不舒服
也是刚入手一个星期,总体来讲,还算可以
楼主如何这点误差都不能容忍,ISDT P30 就更不能用了
其实,很多时候,在家里充到4.20V,再拿到飞场,甚至放2天,电压基本上都是4.18V 了
没关系,只要不飞到3.5V以下,都没有大问题。最好飞完以后10分钟,能回到3.75V 以上。

电池需要认真使用和保养,否则 会有人无辜挨骂 不要贪飞 不要过放 不要长时间存放(时常拿出来充充电放放电)
有时间我也写一贴,把用过的充电器说一说。A12 pro, ISDT P30, iCharger X12, icharger 308,icharger 406,icharger 4010,Graupner EX1400W,720i,UNA6,UNA9,CB86.ISDT Q6等等。还有最老的B6

网友:
外场根本不需要精度,只要快。时间有限

网友:
楼主犀利,强迫症晚期患者。。

网友:
不要过放不要过冲,压差差个0.2都无所谓

网友:
锂电池冲到4.2或者4.3v没问题,或者放电到3.5和3.4也没问题,这玩意没这么高要求

网友:
我在外场充电308直接开不平衡模式,12s照样没问题

网友:
钻牛角尖里了,误差点有啥关系,主要注意力还是在飞行上,只要误差不是很大即可,航模电池使用可以说是很暴力,大电流充电,大电流放电

网友(2022-06-27):
电压低点 对电池没有任何 坏处,对放电来说  后面那 0.0几v的差距 就是 给你多飞 几秒的时间 。完全没必要用这种强迫症的心态去对付电池。

网友(2022-08-01):
曾经也和楼主一样“爱钻牛角尖”,楼主可以搜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怎么都是玩。

网友(2024-10-24):
根本没必要纠结!

网友A:
其实你的万用表是准的,反而是市面上这些串充是不准的,比4.20V这个标准值低0.018V-0.020V,这是厂家安全冗余故意这么调整的,11年前就已经有定论,4010和308要充满到标准的4.20必须手动设置截至电压4.22V。
用并充如BC168  CB86  A6 A9充满到4.20V放在这些串充上基本就是4.21-4.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万用表是准的,反而是市面上这些串充是不准的,比4.20V这个标准值低0.018V-0.020V,这是厂家安全冗 ...

正解

网友:
敬业精神值得赞赏!强迫症的具体表现!
实际上误差那点根本影响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的万用表是准的,反而是市面上这些串充是不准的,比4.20V这个标准值低0.018V-0.020V,这是厂家安全冗 ...

原来如此啊!现在我DX12的截止电压都调到了4.21V,这样充满了停下后都在4.19几,其他的什么参数可以提高充电截止电压但都只会增加充电时间,只有调充电截止电压最便捷。当然充电过程中到后期电压显示的是4.203~4.204这个完全没问题,停下来就降到4.19几,这个电压对于压值不足恐惧症的我们应该可以满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