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rduino能设置blheli_S电调的输入信号为ppm吗?

楼主(2022-03-07):
手上有四个穿越机电调,打算用来做固定翼。现在电调的输入信号是Dshot,无法识别普通信号。
用Arduino做了一个调参的,可以调参数,刷固件。没找到输入信号的方式。
一般是用飞控地面站设置的,像下图那样。但是我没有飞控。
想问问有没有办法不用飞控把控制信号改成普通的舵机信号。

网友A:
blheli电调自动识别信号,而且楼主想说的是pwm信号吧,自动识别,无需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电调自动识别信号,而且楼主想说的是pwm信号吧,自动识别,无需调参

现在识别不了,已经改成了d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电调自动识别信号,而且楼主想说的是pwm信号吧,自动识别,无需调参

搞定了,用blheli重刷了程序。

网友B(2023-02-06):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用blheli重刷了程序。

blheli_s怎样刷写成普通blheli固件 能识别pwm信号那种,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heli_s怎样刷写成普通blheli固件 能识别pwm信号那种,同问

bls和blheli的硬件不一样,应该不能刷。你是问如何刷成能识别pwm的吧?我太久前刷的,忘记了。应该是重新刷了相同的固件,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