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问个关于摄像头和图传的问题

楼主(2022-03-07):
我才买了个司南SNL+飞控,但是不知道买什么接头的图传和摄像头,怕接错线,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看你对接收距离有要求吗,100多块的熊猫图传和平头哥摄像头都能用,我最近也刚装了架fpv,实测原装天线1.5公里左右,再贵的就是功率大些距离远吧。接线很简单,看飞控说明书,标的很清楚

网友A:
50豪瓦飞了两公里,刚买来图传忘记设定参数了,默认50豪瓦,每次飞都到两公里看不清了,所以我知道图传不是问题

网友:
有些fpv卖家会卖一些司南飞控与图传摄像设备的专用连接线,比如77,a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豪瓦飞了两公里,刚买来图传忘记设定参数了,默认50豪瓦,每次飞都到两公里看不清了,所以我知道图传不是 ...

什么图传50mw能2公里?换天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传50mw能2公里?换天线了吗?

枫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