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问空心杯和螺旋桨的选择

楼主(2022-03-08):
请问空心杯电机有配桨的讲究吗?
如果614的电机装55或75的桨会怎么样?

网友A:
我一般这样配,1020/8523配75mm桨,8520/820配60或55桨,720/716配45桨,再小的马达就没用过。桨配大了,马达发热。

网友:
空心杯还是加减速带大桨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这样配,1020/8523配75mm桨,8520/820配60或55桨,720/716配45桨,再小的马达就没用过。桨配大了,马 ...

谢谢,我知道了,商家发来的1020给的也是75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