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口钳的小改造

楼主(2022-03-08):
25LV铣床常用的是50平口钳,
这种平口钳拧紧我原本是用一个杆子加力,
后来发现杆子用久了会活牙,
就在平口钳尾部装了个滑动杆,
又发现这个滑动杆自由落体,
有时会和铣床手轮干涉,
就在中间加了个手拧螺丝定位,
另外这个平口钳原本只有中间固定到T槽板上,
有时遇到铣刀憋停,
平口钳会位移,
我就在平口钳的两头加了靠山,
这样受力更好些,
都是根据平时使用习惯慢慢改的。
实在不值得一提
但是看论坛贴学了好些东西
便也发上来以做抛砖引玉之用。

网友:
拥有神器的大神,可以做很多零件。

网友A:
我买了6点5寸的,买的时候一心想着大的能夹得更大,结果放机器上还是只能夹4寸左右,机器行程不够,,,,,,,我也是25L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6点5寸的,买的时候一心想着大的能夹得更大,结果放机器上还是只能夹4寸左右,机器行程不够,,,,,,,我 ...

你用的是机用平口钳吧,担心那个有点高,会影响Z轴的行程,我以后就买5寸了。

网友B:
可以用月牙扳手拧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月牙扳手拧手柄。

刚开始是用月牙扳手的,后来用棍子,再后来看到另一个平口钳上有个活动棍不错,才按这个仿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机用平口钳吧,担心那个有点高,会影响Z轴的行程,我以后就买5寸了。

高度还是够用的,就是爪子太厚了,y轴行程占了太多

网友:
台钳杠杆设计的很好,但在平口钳的两头加了靠山,就是为了遇到铣刀憋停,平口钳会发生位移。这个设计我觉得不好,铣刀憋停的时候,平口钳也不动,属于硬碰硬,容易把铣刀或主轴或电机弄坏。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纯属自己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