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请帮忙

楼主(2022-03-08):
新买的镭速自卸车,因为没有控,昨天晚上就用富斯i6s的三档开关设置液压,结果把液压电机搞冒烟了。现在不能工作,请问是不是电机烧了,可以只更换电机吗?如果连油泵一起更换有没有其他代替(镭速的有点小贵),推荐一下

网友A:
电机可以换的,看看型号确认一下KV值,淘宝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换的,看看型号确认一下KV值,淘宝多得很

谢谢大佬!电机找到了新西达的,和油泵好分离吗?

网友A:
应该就是一个联轴器用机米螺丝连接着的吧?不可能和油泵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一个联轴器用机米螺丝连接着的吧?不可能和油泵一体的

好的我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