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平衡的电池包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2022-03-08):
rt,电池包40ah,平衡差了点,一般的大功率充电器的平衡电流都不大,导致每次充电平衡要好几个小时。

所以咨询有没有更好的充电方式?

已知一种方式是用a6或者bc168这种来充电,平衡电流能到8a,但是这不支持8s,也顺便问下是否有更合适的充电器?

网友A:
a9貌似支持8s

网友B:
不是还有una9吗?好像买不到了,其他好像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una9吗?好像买不到了,其他好像也买不到。

是啊,很多都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貌似支持8s

买不到了哎

网友:
好多朋友都想找那种可以只接平衡头大电流输出的充电器, 目测现在市场上很少很少了, UNRCA系列都已经停产了,闲鱼价格已经起飞,比新的贵了好多好多

网友:
本来还想出了una9,看了本帖后,一定要当祖宗供着

网友:
我有个4S的40AH,就是用A6充的。
充电器这种东西,其实很适合单片机佬DIY的。

网友:
una9能冲9s,停产了吧,un新产品那个充电器能充24s还能单独用平衡头5a充貌似也没的卖了,看来当年老模友推荐una9加308dou组合是明智的

网友C:
把电包改成两个4S,分开充电,串起来放电

网友D:
可以用杜邦针从平衡头上引出不平衡的那片,单独用1S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包改成两个4S,分开充电,串起来放电

这解决了8s的问题,但是没解决大容量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2

买不到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杜邦针从平衡头上引出不平衡的那片,单独用1S充

有啥靠谱的1s大电流充电器吗。。我的308貌似不支持1s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啥靠谱的1s大电流充电器吗。。我的308貌似不支持1s充电?

不会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不支持吧,,

我刚看了下说明书,写着支持1-8s的充电,但是没有具体的1s充电方法,我试试看

楼主:
感谢各位,308充了10个小时,终于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解决了8s的问题,但是没解决大容量不平衡的问题

先用串充充电器大电流快充,等有一片充满了就会停止充电,然后再用A6继续充,A6停止充电,每片电压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解决了8s的问题,但是没解决大容量不平衡的问题

我的是两个4S90A的铁锂包,用两个GT1000开20A充,等充电电流降到5A以下后,就换成A9开5A充,最终充到每片3.65V完成充电。